PID控制

楼主(2008-07-25):
我遇到一个PID调节的问题 ,根据水池的液位来调节出水阀的开度,水池的液位保持恒定,但在调试当中,出水阀开度一直增大到全开,没有根据液位来调节,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个问提怎样控制PID的调节频率,频率太频繁了可能对,阀门定位器有损害!我用的是S7-300, FB41PID标准块

向各位高手请教了,现在这个工程马上要验收了,,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可改PID的执行频率,比如一秒一次!前面一个定时器,或者在OB块里定时执行,例如OB35设为一秒一次!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有需要的话请给我电话,我给你解决  15818691799

网友C:
LZ确定你的PID参数没问题吗?

网友D:
参数正确的话,不会出现阀门全开的现象,一个查一下偏差值的方向,二是检查一下PID参数。

如果要限制调节频率的话,可通过定时的方式来控制PID的运算周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遇到过,有需要的话请给我电话,我给你解决  15818691799

你直接在这里说一下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