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08-07-25):
PLC是SH1-32R1的     编程电缆没有问题

在线模拟的时候提示PLC 没有响应

请教原因!

谢谢!

网友A:
检查通讯接口和协议等等是否一致的

网友B:
可能是设置不对!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用的是哪种plc?我用的是fx2,这种型号比较老

网友D:
SH的PLC是光洋的吧?

网友E:
这是我的MSN:wangyan7811@hotmail.com. 我告诉你线序.

网友F:
请问你用的是哪种plc?我用的是fx2n,这种型号比较老

网友G:
确认“直接在线模拟”方法,“直接在线模拟”和“在线模拟”是不一样的。如果有触摸屏,你可以先用同样的设置,用PLC和触摸屏通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