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故障排除真的很难么???

楼主(2008-07-25):
我公司现场总线故障已经两天了,导致整个生产线开不起来,真是急死人了!

应该换的模块,电缆线,接头都换了,故障还是排除不了,总共20多个站,就前面

5个站通讯正常,后面的站全报错,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看第六个站和第五个站的指示灯有哪几个亮的?是怎么组态的?

网友B:
我建议重5和6之间望后查,一个一个的查我不信搞不定

网友C:
终端电阻看有没有搞错,这个很很重要.

网友D(2008-10-27):
s7-400 cpu 控制BK3100的远程I/O,(十几个)但其中的两个有时四个会出现I/O ERR 和

BF错误.我的是倒数两个报错,有时可能全部出错.但有时又很正常.总线好象又没有断,是什么问题? 请高人帮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E:
线检查终端电阻!!!

网友F:
总线故障排除,要从三方面排查,一从总线通迅,各站总线接口/线体有无断线短路,末站封口终端电阻是否正常,二各站驱动电源故障,是否有断/短/接情况,另有组态信息丢失,通常采取逐站打通排故,或依据组态报警信息,从站架构图进行直接排故,

网友F:
对:laijp 关于s7-400 cpu 控制BK3100的远程I/O,(十几个)但其中的两个有时四个会出现I/O ERR 和

BF错误.我的是倒数两个报错,有时可能全部出错.但有时又很正常.总线好象又没有断,是什么问题? 请高人帮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内容的回复:

总线故障,外挂某站模块坏

网友G:
留意各个接头终端电阻开关位置,你换接头时恢复以前的位置没有

网友H(2008-12-02):
一个一个的送从站,一个一个的排除,最坏的解决是从第6个开始,从站的接口模块都坏了

网友I:
只有一个一个的排查了

网友J:
应该有相关的手册的,可以根据故障现象,对照手册找问题的

网友K:
你从第6个站开始,把第6个站做为终端,看有没有故障。如果有,用万用表测一下5到6通迅电缆是不是断了,是不是有接地。如果正常然后在换一个插头。如果还不正常,那换一个通迅模块在试 一下。然后在往后查,我想肯定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L(2009-09-24):
也碰到过,但是是跳着断的,

上面的方面也试过,没解决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M:
查查通信距离,如果太远就要加中继,也可以先把速率调低点,然后看是否正常的能多一个,如果正常的多了,就加中继。

以前也遇到过一些Profibus网络的问题,比你这个更麻烦,问题出在中间,偶尔断一秒,换了ET200S模块和插头,还是偶尔断,能把人整死。但是怀疑通信电缆受到干扰,或者模块接地问题,特别是变频器等接地一定要可靠。

你还需考虑一下一个低级问题,就是AB线接错,dp传输的是差模信号,有时候接反也可能通信上,但是条件稍一变就 出问题了,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

感觉你这个接错线的可能性最大,不要认为不可能,最低级的错误最难发现。

网友N:
这个故障真是烦,我也遇到过,最终还DP接头接线出错,这个DP接头接线程序一道不能出错,

网友O:
先把5号站打上终端,检查5号和6号站之间的通讯电缆是否有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检查。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最近是否有维修点,我们碰到过一次,维修时把电缆给扭了,造成一个站点AB线短路,出现大面积的站点报警。

再有就是通过在线硬件诊断查了

网友P(2009-11-11):
引用 网友K:
你从第6个站开始,把第6个站做为终端,看有没有故障。如果有,用万用表测一下5到6通迅电缆是不是断了,是不是有接地。如果正常然后在换一个插头。如果还不正常,那换一个通迅模块在试 一下。然后在往后查,我想肯定会解决问题的。

同意楼上的说法。就从第六个站检查起。将第六个站终端电阻从OFF打至ON,若第六个站正常,说明第六个站没问题。将第七个站PROFIBUS插头打至ON,第六个站打回OFF,如果网络中断,说明第六个站和第七个站间网络接线或者是第七个站的插头有问题。一个个站检查或者隔着投入检查,一般情况下接线出现问题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