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 cnbr模块

楼主(2008-07-25):
1756 cnbr模块A,B网做通后,有的模块的绿灯总在闪,有的不闪,有什么区别吗?

都可以输出远程I/O

网友A:
需要规划CONTROLNET网络,选择双网。

网友B:
1.用

规划并下载。
2.IO卡是否都有定义

网友C:
肯定是规划了的,要不怎么会有远程I/O呢

网友D:
哪种模块闪,哪种模块不闪?

网友A:
他说的应是CNBR模块上的A/B通道指示灯,一个闪一个不闪。

网友E(2008-09-25):
我碰到过你说的情况,你需要重新规划一下CONTROLNET

网友F:
A-B有问题请加QQ:277375575

网友G:
本人有台成色很新二手AB  PLC 1769-ECR 24点的机器有需要可以联系13221971118  http://shop35583783.taobao.com/

网友H:
  重新规划一下CONTRO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