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x编程软件不能创新工程

楼主(2008-07-26):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还有这是软件版本!!!!!!!!!!!!

网友A:
安装分三步了?

也可能系统有问题

网友B:
在注册量有没有注册好啊?

网友C:
应该有什么插补件没有安装.

网友D:
换个版本吧,这个版本要吃药的

网友E:
哈哈,楼主你遇的问题跟我一样,我的本本用三菱代理店的软件也不好用,台式机好用。系统重装过还不好用。还是换个低版本的吧!

网友F:
把软件卸载,注意注册表要清理干净,重新安装,按照默认的路径安装尽量不要改动,如果实在需要安装在其他盘符内一定要安装在根目录,文件夹不要用中文。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打开软件一切正常。

网友G(2008-09-07):
安装软件时你勾选了“监视用。。。。”当然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装软件时你勾选了“监视用。。。。”当然不行!

正解

网友I:
咱俩的问题一样 重装系统也不管用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告诉我一声 谢

网友J:
重新装过或者换过版本啊!

网友K:
同意8楼

网友K:
我8.34版,还装了仿真,同意8楼

网友E:
同意7楼的"文件夹不要用中文。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打开软件一切正常。"高,实在是高.不要用中文的文件夹名.哈哈.终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