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

楼主(2008-07-26):
本人遇到一个难题,想请教大家一下,用的是J2S-350A 配的是 HC-SFS353,PLC是FX1N 40MT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走决绝定位,走一段距离,定位分三段定位,我用的绝对定位,现在就是第一段定位之后,与第二段定位衔接不上,请问一下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谢谢

网友A:
什么是衔接不上?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楼主:
就是我的动作过程是这样的,先慢速走一断,在快速走一段,在慢速停下来,这是正转,然后反转,也是先慢速反转走一段时间,在快速走一段距离,在慢速停下来,现在就是在正转的时候只走正转第一段慢速,到第二段是就停下来了,没有脉冲输出了.用的大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