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台电机怎麽了

楼主(2008-07-26):
镀膜机的一台机械泵因进水烧坏,重新维修过后接上电源老是过载保护,检查三相电阻正常,对地绝缘电阻正常,电缆及线路也正常,原因何在

网友A:
电机正常,检查机械,

网友B:
空开接触器检查吗?还有星三角接与上次一样吗?

网友C:
    电流正常吗 ?

网友D:
是不是有匝间短路现象?

网友E:
电机的问题呀.漆包线质量不好.用一会一热就会扎间短路.量的时候却没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电机重绕以后的线径有所偏小,电机功率减少,一般外修的都这个情况

楼主,电机是不是外修的呢???

网友G:
“电源老是过载保护”,开起来多长时间过载动作?      “电流正常吗 ?”

 多大的电机,先判断是负载还是电机问题,脱开负载单转电机试试,观察记录一下电机空载电流表现。

如果是电机问题,测一下电机定子线圈相间绝缘。

网友H:
1检查一下电机的抽头,校核电机相序,如正常;测一下电机自流阻值,看一下原过载保护值,可以适当加大电流过载值,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电机各项参数都正常,还是跳。不妨试一下

网友I:
卡一下电流看看啊!和额定值比较一下看看

网友J:
可以使用摇表,摇一下,

网友K:
先断开负载看看,如果还是出现此故障说明电机有问题。

另外在带负载和不带负载情况下运转后用手摸摸电机温度有没有明显的提高。

网友L:
转向确认过了吗?

网友M:
应该是电机没按标准维修而出现的问题。

网友N:
查负载嘛,再就检查电机的功率有没有以前那么大.有的人为了节省材料.................

网友O:
电机问题,建议重修,有可能内部接错

网友P:
你拿试灯试试,要不就看看有没有报闸之类的,还有机械安装也要看,

楼主:
经检查确认为电机绕组从绕的时候检修人员把内部接线搞错,从绕后正常,这种情况在我10年的工作中第一次遇到,大家遇到同样的故障时检测一下电流马上就能发现问题了,最初自己也就把他当成一台完全修好的电机,走了点弯路

网友Q:
先检测电流,判断负载是否正常。正常,则要看看过载保护电器是否正常,其次再看 电机是否完好(楼主说新换电机,按说只要型号规格对,新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18楼的大哥,我换的是维修过绕组的电机

网友R:
看看泵头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C:

    电流正常吗 ?

保护整定值和实际运行电流匹配吗?

网友T:
用[空载运行试试看,有的空载电机也很热,那是铁芯有短路现象。

网友U:
是不是台湾电机,有些进口电机烧了重新接就是不行,我发现台湾0.37KW和我们的0.5KW差不多大

网友V:
有些是把铁芯也烧恶化了,还有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W:
检测电流,判断负载是否正常。正常,则要看看过载保护电器是否正常,再看 电机是否完好

网友X:
电机正常,检查机械电流正常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C:

    电流正常吗 ?

网友Z:
重新修过后极对数有没有变

如果原来是六极的绕个四级的肯定要过载了特别是风机和水泵之类的负载

网友Z:
还可以给绕组打脉冲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好的

楼主:
负载正常,后来检测电流很大,达到18A

网友V:
是不是绕组线接错了?三相平衡吗?

网友AA:
   检查轴承部分和机械部分。。。。。。。。。。。

网友AB:
先空载运行看看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AC:
电机重绕以后,电机功率减少,你还按以前的负载当然过载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检查轴承部分和机械部分。。。。。。。。。。。

网友P:
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