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液(气)压操作机构常见故障处理 1

楼主(2008-07-26):
高压断路器液(气)压操作机构常见故障处理
目前,供电公司高压断路器操作机构以液(气)压操作机构为主.操作机构的型号较多,操作机构的故障率也相对较高,且开关操作机构时常出现突发性故障.为帮助运行人员掌握开关操作机构故障的处理方法,下面将根据常用开关操作机构故障的不同类型,对故障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探讨性处理方案.

1 打压电源故障的检查处理
在变电站的站用电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开关操作机构的打压电源故障,一般是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操作机构箱内打压电源小刀闸保险丝的容量不匹配,或是保险丝安装不规范,造成保险丝熔断:
(2)打压电源回路中的电磁小开关因故跳闸或故障;
(3)打压电源回路中,在变电站低压屏上的小空气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因故跳闸或故障;
(4)断路器操作机构的打压电源回路中接线错误或是由于回路导线接头接触不良、断线等.
开关操作机构的打压电源故障,一般应在正常巡视中发现.主要是通过检查开关操作机构压力表的压力,当发现开关操作机构压力已达到起泵打压值,却未见正常起泵打压时,则应立即对该开关操作机构的打压电源回路进行检查,同时报告有关调度值班员和工区领导.首先检查该回路中小刀闸的保险、电磁小开关、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等较容易出现问题并明显、易查的部位,如果未发现异常,再进一步检查打压电源回路的接线有无断线、虚接等问题.
经过检查,如果发现操作机构电源刀闸保险熔断,可根据其保险的熔断情况初步判断保险熔断的原因.单根保险熔断,其熔断部位在上端或下端(螺丝紧固保险处),一般是由于螺丝过松、过紧或螺丝滑扣虚接造成的.如果保险单根熔断的部位在中间,其熔断的原因有二种可能:一种情况是保险丝的熔断口较小,这时一般是由于保险容量小造成过流;另—种情况是保险丝熔断口较大,这时就可能是回路中有短路点.如2根或是3根保险同时熔断,一是由回路中短路造成的.
判断为保险安装不当造成保险丝熔断时,只要故障开关操作机构的压力尚没有达到“零压闭锁状态,运行人员可迅速更换同容量保险丝后恢复打压.如果操作机构的压力已经到达“零压闭锁”状态,严禁运行人员随意通过“零压启动按钮”起泵打压.如果保险丝的熔断原因是装设保险丝的螺丝滑扣的缘故,应设法向工区报告缺陷,尽快更换小刀闸.
判断保险丝熔断原因是过流引起的,应通过查看图纸或其他相关资料,确定保险丝的匹配容量,更换容量适合的保险丝.更换保险丝后的处理方法同上.
判断保险丝熔断原因是短路引起的,应在更换保险丝的同时查找短路点,待消除了短路点后,再恢复打压电源.如果短时间内查不出短路点,也可以更换同容量保险丝后,对小刀闸进行一次试合闸.如合闸后保险丝再次熔断,就必须查出短路点并消除后,方可再次试合小刀闸.
在进行上述检查、处理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监视故障开关操作机构的压力变化情况,排除故障之前,如操作机构的压力值接近“零压闭锁”值,应立即报告调度值班员,按照开关操作机构“零压闭锁”时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总之,当运行人员在巡视设备时发现开关操作机构压力异常问题后,要及时报告调度值班员和工区领导,并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措施,不一定要将故障开关停电.通过检查确定故障点以后,能排除故障时应立即将故障排除,不能排除故障时再次向调度和工区准确报告缺陷,请专业班组处理.

2 开关操作机构”零压闭锁”的检查处理
分析开关操作机构“零压闭锁”的原因,一是因为开关操作机构的压力逐渐降低至应起泵打压值时,操作机构中的打压系统因某种原因造成不能正常起动打压,二是开关操作机构的油(气)回路严重泄漏,使其压力迅速降低至“零压闭锁”.
开关“零压闭锁”的处理,分三步走:首先要迅速采取措施,防止开关慢分闸;第二,尽快查明原因,确定消缺方案;第三,消除缺陷并恢复设备正常运行.下面是“零压闭锁”时的正确处理步骤与方法.
2.l 采取防“慢分”措施
(1)发现开关“零压闭锁”后,要迅速断开故障开关的打压电源.因为,这种情况下会使故障开关的操作机构重新建压,很容易造成开关的慢分爆炸;
(2)迅速断开故障开关的控制保险,防止电气闭锁失灵时人员远方操作或保护装置动作等原因造成开关慢分闸.若其失灵保护或其它保护电源与该开关控制电源为同一电源时,不能取下该开关控制保险,以免一次回路故障不能使该开关跳闸,而影响正常启动失灵保护,造成事故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下,应断开所有跳该开关的保护压板,并在该控制开关操作把手悬挂“禁止拉闸!”警示牌;
(3)用机械闭锁装置将开关的传动机构卡死(开关自身有可*防慢分功能者除外),可以最有效地防止开关慢分闸.装设机械闭锁必须要迅速,方法必须正确;
(4)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应迅速报告有关调度值班员和工区,以便考虑应对措施,提早做好事故抢修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