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液(气)压操作机构常见故障处理2

楼主(2008-07-26):
2.2 对故障原因进行检查并处理
根据检查的结果,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对应的处理方案.
因开关操作机构打压电源故障造成开关的“零压闭锁”,其检查方法如前所述.如果能够迅速查明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并可将设备迅速恢复正常通行时,即可在开关运行情况下进行处理:
(1)查明故障原因并消除缺陷后,投入打压电源,并通过零压起泵按钮进行打压至正常工作压力;
(2)就地进行一次合闸操作,使操作机构的阀系统处于合闸保持状态,使开关的操作机构与开关的合闸位置状态一致;
(3)就地合闸成功,检查机构卡板是否受力,若未受力,说明机构确已处于合闸保持状态,去掉卡板;
(4)恢复控制保险或保护跳闸压板,向有关调度报告处理结果.
如果造成“零压闭锁”的原因是开关严重漏油(漏气),则应迅速报告调度值班员,申请转代后将故障开关停电.如果运行方式或一次主结线不能实现代路,则根据调度命令倒换运行方式后将故障开关停电.
由于打压电源故障造成的“零压闭锁”,在故障可以迅速排除的情况下,最好由专业班组执行通过零压起泵按钮打压、就地合闸、解除机构闭锁装置的任务,因为没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完成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问题.
即使是打压电源故障,如果故障点不能迅速查出或不能迅速消除故障时,仍应采取停电的方法进行抢修,不允许加装了机械闭锁的开关长时间在系统中运行.
2.3 处理开关“零压闭锁”的注意事项
(1)开关“零压闭锁”后,在对其加装机械闭锁前,应对故障开关进行检查,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得进行加装机构闭锁的工作,应迅速远离故障开关并采取适当措施:
①故障开关的平行拉杆发生明显位移:
②故障开关内部有异常音响:
③故障开关发生喷油.
发生上述情况之一,是故障开关发生慢分闸的前兆,因此,人员必须迅速撤离现场.情况危急时,也可就近迅速寻找能够有效防止开关爆炸碎片伤人
的处所躲避:
(2)故障开关带电情况下,严禁不经采取机械闭锁就直接操作零压起泵按钮;
(3)带电处理“零压闭锁”缺陷并使开关的操作机构重新建压后,不经过就地合闸,使开关的操作机构位置与开关的实际合闸位置对应前,严禁解除开关的机械闭锁装置,否则将造成开关的慢分闸.

3 开关操作机构打压不停泵的检查处理
运行人员在值班过程中,应密切监视各种信号,并应对信号的每一次发生都认真做好记录.
当发现开关打压时间较以往延长时,应引起警惕,并立即到现场进行检查.特别是在发现某开关“压力异常”信号后,运行人员应迅速到就地进行检查.开关操作机构压力异常信号的发出,一般是发生了操作机构压力过低或过高的情况,少数情况是由于该信号回路故障,造成了误发信号的现象.如前所述,开关操作机构压力过低,一般来说不是油泵不能正常启动,就是开关操作机构严重漏油(气).造成开关操作机构压力过高的原因,一般是由于打压电机控制回路故障,使操作机构压力到达停泵值时仍不能自动停泵的结果.此时应迅速断开打压电源,记录故障开关操作机构的压力值,报告调度值班员和工区,等待专业班组前来处理.开关的操作机构压力过高缺陷,一般可以带电检查和处理.在未得到处理前,人员要尽量避免*近故障开关.
开关操作机构打压不停泵的另一种原因,是开关操作机构不能建压.当开关操作机构的压力下降到起泵打压值时,自动起泵打压,但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了操作机构不能建压,其压力值不能达到停泵的压力值,所以造成打压泵的长时间运转.遇到这种情况可手动停止打压后,检查故障原因,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值班调度员和工区,根据工区或调度值班员的命令,监视故障开关操作机构的压力情况,随时将变化情况报告调度值班员,同时做好代路或对故障开关直接停电的操作准备,等待专业班组的处理.

4 开关频繁打压的检查处理
通过记录开关操作机构打压信号的情况,发现某开关打压次数一天内较以往明显增加时,可判断为开关频繁打压.造成开关频繁打压的原因,是开关的操作机构高压油(气)回路严重渗漏(外漏),或是高压油(气)回路的内部阀门不严(内漏),造成打压过后高压油(气)回路压力又迅速降低,所以出现频繁打压现象.
开关出现频繁打压时,如果是因为高压油回路外部渗漏,一般应采取代路停电或直接停电的方法进行处理.如果操作机构漏油(漏气)不是很严重,打压次数虽不正常,但打压间隔时间较长,可通知专业检修人员来站检查,判断能否进行带电检修.
如果是“内漏”,则可以对故障开关代路至与旁路开关并联的方式后,将故障开关拉合1~2次,观察1~2h,如果不再出现频繁打压现象,说明频繁打压现象是高压油回路内部阀门处可能有微小异物,这种情况可以暂时维持运行,而无须对操作机构进行解体处理.因为高压油(气)回路中的微小异物影响阀门严密性的几率很低,一般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而不再发生频繁打压现象,可以等待其他停电机会再一并进行处理.当经过拉合试验,仍不能消除频繁打压现象,就必须要对故障开关停电,对操作机构进行解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