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机维修中存在的不安全操作

楼主(2008-07-26):
一、用不结实的绳索吊挂重物。在维修拖拉机时常见人用麻绳、尼龙绳、三角带等吊卸发动机、变速箱,这是很不安全的。正确的做法是用结实的钢丝绳。三角架等也必须地脚稳固,用吊车悬吊时,重物下始终不得有人通过或站立。

二、支撑车辆的错误做法。当轮胎损坏或更换时,用砖头、石块、木块或单独用一个千斤顶支撑,这些做法是不安全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千斤顶和结实的木墩同时垫起车架。而且前后轮还要用三角木或较大石头卡死,防止车辆前后移动,支撑倒下伤人。这种维修最好在坚实的平地上进行,以防倾倒伤人。

三、轮胎充气不安全操作。轮胎经拆装后重新充气,不加防护,使钢圈弹出击伤人。正确的方法是充气前将轮胎、锁圈、挡圈和轮圈一起用锁链锁住;还可将挡圈一侧朝向地面或墙壁再充气,防止轮圈弹出伤人。

四、焊接装油容器不洗净残油。焊补装油容器,事先必须洗净溶器内的残油,否则施焊时会引起爆炸。清洗方法是用碱水或热水加醋,反复清洗2-3次,并控净、凉干后再施焊。不能用高压空气吹干,防止产生静电火花而引爆。施焊时要先打开所有箱盖,清洗大型油罐时,进入罐里的人要穿长袖衣服,不得赤脚露臂,要配带防护带和信号绳;在缸内工作时间不宜过长,罐外要有专人看护。人员出罐后要洗脸、洗手、漱口,衣服要用碱水洗后再用清水洗。

五、修理制动器的错误操作。修理制动器时,手脚制动器同时修理,车体不稳,自行滑滚伤人。正确的操作就是手脚制动分开修理,以便相互制动保安全。停放的地方应坚实平坦,且前后轮双向用三角木卡牢,防止滑移。

六、调试发动机的错误操作。在调试机器时,人员接近风扇,传动带或排气管等危险部位;或将工具、零件放在机器上掉落伤人、损机。调试人员衣着要利落,女士要将头发置起,非调试人员要远离机器,调试时尽量停机,在机器下部调试必须熄火,必须着火调试的应派专人看守操纵机构,防止外人动;调试后启动前要清点工具和零件,并发出信号。

七、维护传动机构的错误操作。用手或其他物体伸向传动站位;皮带接头安装不牢固;机器运转中摘挂皮带;用手拉皮带;调节皮带紧度时机器不熄火;在皮带上跨越。

八、维修悬挂机具的错误操作。维修悬挂机具时,在悬挂机具没有落地和停机后进行;挂接悬挂机具时采用大中油门,挂接速度过快,不注意挂接人员手势,或不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在进行中维护或清除泥土;在悬挂机具下部维修时,不停机熄火不支撑牢固。这些做法都十分危险,应当杜绝。

九、用启动绳启动的错误作法。用启动绳启动时,启动绳绕在手上拉绳,或启动绳绕飞轮超过1.5圈;用手转动飞轮时不断油、断电,且转动过快,从而出现突然爆发、回弹而伤手指。

十、用手摇把启动的错误操作。维修人员用手摇把启动发动机时,用拇指与其余4指分开握摇把,而不是5指并拢后握摇把;下压摇把而不是上提摇把;双手握摇把摇车;或摇转1周而不是1/2圈。凡此种操作都是不当的,容易击伤手臂或手指。尤其对点火提前过多或过热的发动,更容易发生回击现象。

十一、加油时的错误操作。向油箱加油或检查油量时吸烟或点火;夜间加油时,用明火照明;如手提灯、蜡烛、火机、火把等,而不用安全灯、电池灯、或电灯照明;加油时在排气管一侧;油滴在箱外不擦净,滴在衣服上,不凉干就靠近明火或吸烟;燃油着火后用水浇而不是用沙子、干土、帆布、麻袋等物撒盖;加带铅的汽油用嘴吸油管,或用嘴接触带油的零件,造成中毒。

十二、加水的错误作法。在发动机高温特别是开锅的情况下,立即打开水箱盖。而不是先把放水开关打开,待水压降低后再用毛巾等物包住水箱盖,并将身体和头脸偏向一边后再缓慢拧下。

十三、维修电气设备的错误操作。在车上维修电气设备时,事先不卸下电池线便进行修理,导致火线搭铁引起火花伤人;配制电解液时用金属容器,则不是用陶瓷或玻璃容器,更为错误的做法是稀释浓硫酸时将水倒入浓硫酸中引起酸液飞溅烧伤人,正确的做法是将硫酸缓缓倒入水中,这一点必须严格遵守。

十四、排除陷车时的错误作法。机车或插秧机等出现陷车后,人在车前停留或工作,一旦机车或插秧机解除陷车后便会突然窜出伤人,造成事故。

十五、拆装弹簧时的错误操作。拆装离合器弹簧、气门锁夹等不用专用工具,而用起子等撬起,致使弹簧弹出击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