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插秧机的故障排除

楼主(2008-07-26):
1、立秧差或发生浮苗 原因:秧苗苗床水分过多或过少;插秧深度调节不当;水田表土过硬或过软;秧爪磨损。
  排除方法:除采取对应措施外,可减慢插秧速度,非乘坐式插秧机还可往下压手把。
  2、穴株数偏多 每穴标准株数为3-5株。穴株数偏多的主要原因:苗床上水分过大;取秧量调节不当。应采取对应措施予以解决。
  3、插过秧后秧苗散乱 原因:推秧器推出行程小;苗床过干或水分过大;苗片与苗片接头间贴合不紧;水田表土过硬或过软。
  排除方法:除采取相对措施外,可降低插秧速度、更换秧爪、清理或更换导秧槽。
  4、漏穴超标 机动插秧机漏穴率一般不应超过0.5%。漏穴的主要原因是:苗田播种不均匀;秧苗拱起或秧苗卡秧门;取秧口有夹杂物;秧苗盘超宽造成纵向送秧困难。
  排除方法:重新装秧苗或将秧苗切割为标准宽度;清除秧苗杂物;更换密度不均匀秧苗。
  5、各行秧苗不匀 原因:苗床土含水量不一致;各行秧针调节不一致;纵向送秧张紧度不一致也会使各行秧苗不匀。
  排除方法:除采取对应的措施予以解决外,对有的插秧机可逐个调节送秧轮,使每次纵向送秧行程均为11-12mm。
  6、秧门处积秧 原因:秧爪磨损,不能充分取苗;秧爪两尖端不齐和秧爪间隔过窄或宽;秧苗苗床土过厚,苗床土标准厚度为2.5-3cm。
  排除方法:应及时更换新秧爪或校正秧爪的间隔距离。
  7、取秧量忽多忽少 原因:取秧量调整螺栓松动;摆杆下孔与连杆轴磨损。
  排除方法:重新调整取秧量并紧固调整螺栓;更换摆杆及连杆轴。
  8、夹苗 原因:分离针尖端磨损;分离针上翘;压板槽磨深;推秧器磨损;导套磨损;推秧弹簧折断;拨叉与凸轮磨损。
  排除方法:更换磨损零件。
  9、各行间深浅不一致 原因:各栽植臂的拨叉、拨叉轴、推秧凸轮等磨损不一致;各个链箱不在同一水平面上。
  排除方法:先将各个链箱校正于同一水平面上,然后更换磨损零件。
  10、插深调节失灵 原因:升降杆或升降螺母 产滑扣;固定销孔磨大;矩形管固定销轴座折断。
  排除方法:更换升降杆、螺母或销轴;焊接固定销轴座。
  11、分离针碰秧门 原因:秧门错位;栽植臂安装不当;栽植臂曲柄内孔磨损;分离针上翘;取秧量调整过大;摆杆轴旷动或下孔磨损。
  排除方法:将秧门复位并固定;将栽植臂调至正确位置;更换磨损的曲柄或链轴;校正或更换分离针;更换摆杆或摆杆轴及轴承;调小取秧量。
  12、某组栽植臂不工作 原因:链箱传动轴折断;链条脱销或折断。
  排除方法:接上链条;更换传动轴。
  13、秧箱跳槽 原因:滑块或滑槽磨损;秧门两端固定螺栓松动;秧门变形;抬把过高;送秧滚轮锈蚀;送秧滚轮螺钉变形。
  排除方法:先更换滚轮及螺钉,再检查滑块滑槽,若严重磨损,应更换;校正秧门固定螺钉;若秧门固定处磨损,可加一长方形垫片;抬把过高时,用起子撬起抬把前端装上新缓冲块。
  14、秧箱不工作 原因:指销或螺旋轴磨损;滑套固定螺栓漏装。
  排除方法:打开工作传动箱盖,更换指销或螺旋轴;若滑套固定螺栓漏装,应重新装上。
  15、送秧抬把后端过高 原因:橡胶缓冲块漏装或损坏。
  排除方法:用起子撬起抬把前端,装上新缓冲块。
  16、送秧齿轴不转 原因:送秧棘轮钢丝销脱落;棘轮槽口磨损;棘爪或扭簧脱落;送秧齿轴轴向窜动。
  排除方法:先看棘轮、棘爪及扭簧是否完好,若损坏或脱落,应予更换;再拨动送秧螺钉,若棘轮转动而送秧轴不转,说明钢丝销脱落,将钢丝销装复。
  17、送秧轴工作转角小 原因:桃形轮与送秧凸轮严重磨损。
  排除方法:打开工作传动箱盖,更换新件。
  18、送秧轴不工作 原因:桃形轮定位键损坏或漏装;桃形轮与送秧凸轮卡住;送秧凸轮钢丝销折断或漏装。
  排除方法:若两轮相卡,则是送秧与桃形轮磨损所致,可卸下送秧凸轮或桃形轮,用锉刀将工作面锉成平滑的弧面,严重磨损的应更换;若键或销损坏应换新件。
  19、送秧轴间歇工作 原因:桃形轮回位弹簧或送秧凸轮回位弹簧弹力弱,使桃形轮或送秧凸轮不能回位。
  排除方法:打开工作传动箱盖,卸下两个回位弹簧,更换新的回位弹簧。
  20、定位离合器手柄卡滞 原因:分离凸轮磨损后,与调节螺母卡滞。
  排除方法:卸下分离凸轮,用砂轮或锉刀将凸轮工作面磨成平滑的弧面。
  21、主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原因:摩擦片与皮带轮粘结;定位螺钉松动,致使离合器拨销脱落;离合拨销严重磨损。
  排除方法:卸下皮带轮总成,使粘结部分脱开,用砂纸将摩擦片锯面打磨干净,更换离合拨销;拧紧定位螺钉。
  22、定位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原因:调节螺母调整不当;分离销与调节螺母滑扣;离合牙嵌上的定位凸沿磨损;拉簧折断(使用拨叉的定位离合器)。检查方法:先打开定位分离盖,检查调节螺母是否在正确位置,调节螺母及分离销是否滑扣、拉簧是否折断。若无问题再拆下动力输出轴总成,查牙嵌定位凸沿的技术状态。
  排除方法:将调节螺母调至正确位置;分离销或调节螺母滑扣应更换;更换拉簧;若定位凸沿磨损,可将分离牙嵌啮合面磨去约0.5mm;严重磨损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