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ORD2003作图,哪里有现成的电气符号图?

楼主(2008-07-26):
如题,那里有变压器 继电器 等图形符号,用WORD作图真的太麻烦了,但得必须用它来作图,怎么办?

网友A:
  那只有自己画了,,,,,,,,,,,,,,,,,

网友B:
装个Microsoft Office Visio比较好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装个Visio最好.在WORD里调用Visio画图也可以,用Visio画完插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