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称重模块的疑问

楼主(2008-07-26):
我在首页看到了关于西门子称重模块的简介,我不明白整个称重过程完全可以通过PLC自身来完成,为什么还需要这种模块呢?这不是要增加成本吗?

网友A:
称重怎么可以通过PLC来完成那?

称重压力出来的mv信号经过二次表转化成4-20ma信号的,4-20ma在接入PLC,这个中间也需要二次表呀,价格也不便宜呀。

采用通讯模块的可以不需要二次表了,校称的过程也可以在计算机中完成了,可以不需要在二次表上进行了,好像这种的精度要高点。

网友B:
我没接触过称重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想既然SIEMENS设置的称重模块

一定有他的特殊性

也许在测量范围 也许在测量的精确度

具体我也说不好

网友C:
西门子称重模块很好使的,很容易标定

网友D(2009-03-01):
我们这里的大包上就采用了称重模块 ,只需用232总线与笔记本连接上  用软件确定两个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