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技术支持QQ号问题解答

楼主(2008-07-26):
甲  13:17:49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显示屏上有多个寄存器,是不是只能顺序修改他的值?能指定修改那个吗?

科威技术支持 13:29:11
通过字符屏写数据到科威PLC是用按钮来写的

甲  13:30:05
我知道,比如屏幕上有6个寄存器的值需要写入,是不是得顺序写,

甲  13:30:09
我现在试验是这样,
甲  13:30:20
比如我不能直接调第四个,
科威技术支持 13:31:41
直接按第四个对应的按钮进行设置。

甲  13:32:39
那个不是按钮控制的,我按set之后第一个就开始闪烁,ent之后第二个开始闪烁,
甲  13:34:04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不能让第四个直接闪烁,
科威技术支持 13:34:49
恩,你的这种方法,那的确是只能顺序修改。

甲  13:35:16
你说的什么办法,
科威技术支持 13:35:28
我的意思是直接用按钮进行对寄存器的修改。

甲 13:35:57
那样要6个按钮,我的屏幕上显示不下寄存器的值了,这6个值我要在一个屏幕上显示,
科威技术支持 13:36:15
一般按纽有3个作用,
1。设定线圈,也就是M
2。画面跳转
3。设定D寄存器

科威技术支持 13:37:23
那就只能顺序修改了

后期会慢慢将技术支持QQ号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一一在此公开。

楼主:
乙 16:55:59
串口是232还是485
科威技术支持 16:56:14
485.

乙 16:23:57
你的模拟输出可以扩展吗,
科威技术支持 16:24:17
可以。

科威技术支持 16:24:53
最多是扩4路。

乙 08:39:51
台安变频器控制频率永我们的plc的节点信号可以控制吗,
科威技术支持 08:41:09
它的频率是多少?

乙 08:41:23
要求一个25hz一个50hz
乙 08:43:54
我看变频器的资料看的相当模糊,看不出什么门道
科威技术支持 08:43:54
PLC与台安变频器之间利用串口的自由协议可以进行数据控制
如果台安变频器的串口通讯中有改变它的控制频率的数据项,那么就可以通过PLC来改变。
所以要看台安变频器的说明书。
乙 12:11:04
步序控制的时候对步数有限制吗,
乙 13:56:32
连续使用STL的个数规定不超过8个,这句话说的是这种情况吗?
科威技术支持 14:05:24
在一条线上不能超过8个

乙 14:18:43
RET应该怎么理解
乙 14:22:27
RET不能将S寄存器复位把,
科威技术支持 14:22:36
不能
科威技术支持 14:22:45
RST可以复位

科威技术支持 14:23:10
RET是最后一个STL的确认

科威技术支持 14:23:19
但是可以进行循环

乙 14:37:23
用计算机或编程器修改PLC软元件D8254的值,使D8254=K1414;
乙 14:42:50
ret是对应一个stl,表示某个stl的结束,但是不能把当前stl的s值复位,所以如果没有set另外的s则当前的stl s将一直执行
科威技术支持 14:45:40
用计算机或编程器修改PLC软元件D8254的值,使D8254=K1414; 这个修改你只要元件监控时修改

科威技术支持 14:45:49
然后再灌进去

科威技术支持 14:46:27
就是说在别的程序时,把D8254改为K1414,然后再灌入你要的程序

科威技术支持 14:47:06
所以如果没有set另外的s则当前的stl s将一直执行

乙 14:47:50
加密的时候得元件监控修改那个值?
科威技术支持 14:48:09
D8254

科威技术支持 14:48:24
先修改这个值,再灌你的程序
乙 14:49:43
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改那个值,没找到在那里修改,
科威技术支持 14:50:19
你把编程线与PLC连接

科威技术支持 14:51:01
然后PLC运行,然后你打开一个程序,点元件监控,然后输入D8254
科威技术支持 14:51:33
点右键 修改当前值,D8254改为K1414

楼主:
丙 13:24:13
用PLC做信号采集
丙13:24:42
选用哪种PLC

科威技术支持 13:45:36
科威PLC不 支持TCP/IP协议
科威技术支持 13:47:45
科威PLC默认支持串口协议和CAN协议

丙08:30:53
你们PLC和三菱的指令
都是一样的吗
科威技术支持 08:31:15
大部分指令兼容。

丙08:31:31
最大到多少点
科威技术支持 08:33:27
开关量最大是48点。可以扩展。

网友A:
最近用你们PLC与仪表通讯,迷茫中

楼主:
请楼上的朋友加技术支持QQ:825876875.

楼主:
004 14:20:28
这个编的注释怎么是乱麻啊
科威技术支持 14:21:57
注释是日文。要安装一个软件,将日文转换为中文
005 14:22:15
哦软件在那里啊
科威技术支持 14:23:19
南极星区码转换软件。
科威技术支持 14:23:39
在XP系统下显示中文
用南极星区码转换软件
在编写注释或者查看注释的时候,打开南极星,选择繁体中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005 15:37:02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直用你公司的控温表,有事咨询
科威技术支持 15:39:26
什么型号的?
005 15:46:03
uta -30291-pz
症状:在低温段800度以下,控温正常
到高温段后,有一相不输出或输出较小,温度上不去。
科威技术支持 15:50:19
你这是分段控制的吗?

005 15:50:31
是的
科威技术支持 15:51:27
温度上不去是不是在一段内发生?
005 15:54:12
我分了3段,室温到300,300到700,700以上
其中温度跟不上在“700度以上”
科威技术支持 15:55:40
是现在用还是以前用可以,现在不行?

005 15:57:51
以前用可以,现在不行
是不是碳棒老化了,导致发热效率降低?还是表设置有问题?
科威技术支持 15:59:08
如果是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你看一下,等温度升到不能升的时候,把仪表改为手动状态,让仪表最大输出,看温度能不能升上去。

005 15:59:42
一般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相差太多,应该要全功率工作
但此时,有一相不输出,其他两相可以全功率工作
科威技术支持 16:00:11
如果不能就说明有可能是你说的问题,

科威技术支持 16:01:29
碳棒老化了,它的功率就不够,温度就升不上去
005 16:01:58
好的,我先去试试,
请问手动如何设置,我原来的说明书丢了
科威技术支持 16:02:49
按FUN键,使仪表M指示灯亮

科威技术支持 16:03:27
按加键,使下排输出百分比为99

00516:03:57
好的,谢谢
科威技术支持 16:04:10
改为99以后,看输出电压有没有

科威技术支持 16:05:09
没有就说明是碳棒老化了,如果有输出温度不变,说明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006 17:17:38
有客户用EVIEW的文本显示器连接科威PLC,但没有科威这个选项.因为科威与三菱PLC兼容,选三菱可以吗?
科威技术支持 17:20:33
您的意思我们不太了理解。是说文本里有一项是三菱?

006 17:20:43
是的,但没有科威
006 17:22:18
也有客户用触摸屏与科威PLC连接,都没有"科威"这个,选"三菱"就可以吧? 只有你们自己的文本才有,其它的都没有
科威技术支持 17:22:34
可以。
科威技术支持 17:23:28
触摸屏可以。但是文本显示器地址选定的范围:D0-D200
科威技术支持 17:37:21
2010-9S+GL601A-8P这个是两个接头的型号

科威技术支持 17:39:02
你如果要做连线的话,只需要把9芯插头的2、3、5与8芯插头的2、3、5连通就可以

006 10:34:28
想问下, KEC320文本的尺寸
科威技术支持 10:36:42
实物尺寸:172*95*32 mm
安装孔尺寸:165*85mm

006 10:37:13
L*W*H 对吧

楼主:
007 15:57:11
你好,科威文本各画面可以自动变换吗?
科威技术支持 15:59:24
根据客户的需要,自己设定。

007 13:33:15
你好!有些客制PLC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科威技术支持 13:33:29
哪方面的?

007 13:34:09
你们所指的客制是不是你们提供核心,外围电路可以我们自己根据需求设计呢?
科威技术支持 13:36:22
  恩,不止是外围电路,还包括客户驱动也需要自行编写。
007 13:41:43
如果我们要用科威的产品做自己的PLC你们提供什么呢?
科威技术支持 13:42:59
 芯片组和学习例程。
007 13:44:32
就是支持PLC开发方式的芯片组吗?能先发一份数据手册了解下吗?
科威技术支持 13:45:37
 公司主页http://www.kwzk.com有。另外,你需要熟悉C8051F040开发。

楼主:
008 10:54:44
我简单看了一下,没发现是否可以扩展,也没发现程序容量等信息。
科威技术支持 10:55:35
扩展系列今年已推出来了。资料暂时还没有。部分产品已有出售。

008 10:56:01
程序容量,执行时间?
科威技术支持 10:58:06
是不是梯形图的程序容量?

008 10:58:15
科威技术支持 10:58:19
8000步。

科威技术支持 10:59:21
0.5us/指令。

网友B:
科威单独卖芯片组,让用户自己制作plc,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8-08-26):
008 15:02:21
有些关于我们科威的PLC技术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吗?
008 15:04:44
我现在用的EP-12M12TI
我先用我们的这个软件写了一个程序进去
可是在想把它删除却怎么也删不掉
还显示通讯错误
008 15:05:25
我用的是 USB转的232
008 15:15:32
问题就是图片这里
科威技术支持 15:17:26
 这个功能是三菱FX2N才有的,我们不支持此功能。
008 15:17:55
那我想清空程序怎么做呀
科威技术支持 15:18:24
你想清空什么程序?
00815:18:52
要不就是写了新程序下载带里面却还是第一个程序

科威技术支持 15:19:13
你说的是梯形图程序?
008 15:19:34
我第一次装了一个程序在里面
后来又写了一个写进去灾读出来还是第一个
008 15:19:45
是梯形图程序
科威技术支持 15:22:29
有2种可能会导致你的这种情况:
1.写的第2个梯形图结尾没有加END
2.你下载了新的梯形图以后要把PLC从下载状态弄到运行状态后5S以后,你的这个梯形图才真正的写入生效了。
008 15:27:07
没有
是没有加END
用三菱后面的有END 收尾
科威技术支持 15:30:53
这个应该不是你加END出现的,而是你梯形图的其他地方转换出错的。

008 15:32:54
可是我把END 删除掉在转换却没有问题了
那是不是用步进指令的时候还有什么要加进去的
科威技术支持 15:34:42
 步进指令的最后要加上RET
科威技术支持 15:35:23
编程手册的第28页讲了怎么用步进指令,你可以看看
008 15:43:24
是这样的
多谢你了啊
现在程序代替了以前的那个

楼主:
009 08:12:03
早上好!请问怎么把十进制小数放到D0里。
科威技术支持 08:15:08
要么用浮点数,要么扩大10倍或100倍

009 08:19:32
我要用这个数进行运算,怎么转浮点数?FLT好象不可以。
科威技术支持 08:25:00
例,MOV K100 D0
    FLT D0 D10
D10存放的是浮点数。
常数可以直接进入浮点数运算,如
DEMUL K10 D20 D22.

楼主:
012 15:52:07
我想问下CANSET配置的文件*.CAN
怎么下载到PLC中
外部连线是怎么连啊!
科威技术支持 16:02:57
 你用得PLC的型号是什么?
012 16:03:37
EC08M08R
科威技术支持 16:08:23
你找一个无源的RS485-232,然后把PLC端子上的A,B这2个端口接到RS485-232的RX+,RX-上,然后制作一根3,2对接,5接5,7接7的双向串口头,一头连在RS485-232上,另一头连接在电脑的串口上,然后拨PLC的开关,拨到STOP状态,在点击CANSET软件选项中的下载选项即可。

楼主:
013 10:04:10
你好,我想问下你公司那个科威的高速计数的范围是多小到多小的?因为我有一个客人他用了,他说达不到他们的高速计数范围.
科威技术支持 10:14:12
 单路到60K
科威技术支持 10:14:46
如果是AB相的话,25K
013 10:19:02
那个计数范围就么是-2147483648~2147483647的吗?那我那个客人他怎么说只到30000多就不行了?请问一下那是什么原因?
013 10:19:24
是不是他的程有问题?
科威技术支持 10:21:05
不是,那个-2147483648~2147483647是发送的脉冲个数,那个30000多是脉冲频率,两个概念不一样
科威技术支持 10:21:38
如果是AB相计数,那么脉冲频率30000多已经是极限了。
013 10:22:52
哦,这样的,那没有得再大了,他的要求比这个30000以上的,那有什么办法?
科威技术支持 10:25:55
是单路计数还是2路计数?
013 10:27:01
如果是单路的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科威技术支持 10:28:19
单路如果不是AB相的话,可以到60K
科威技术支持 10:28:36
AB相那30000多已经是极限了
013 10:30:36
单字节不够,能不能改?
科威技术支持 10:32:06
单字节不够是指什么?
013 10:32:13
他跟我数那个记数不够
科威技术支持 10:32:59
用“DMOV”指令就够用了
013 10:34:30
好的

013 10:40:24
我想问一下EP系列,那个是不是单字节?
科威技术支持 10:42:28
没有单字节的,都是用2个字来进行监控的,

013 10:43:14
那他的字节是什么数字开头的?
科威技术支持 10:46:07
D5085~D5086是第一路的脉冲计数值
D5087~D5088是第二路的脉冲计数值
013 10:50:30
那个D5087~D5088最大是多小?
科威技术支持 10:51:29
HFFFFFFFF

013 10:52:47
那是不是多小位数?
科威技术支持 10:54:33

网友C(2008-10-06):
我下了一个科威的编程软件看起来怎么像三菱的,是不是兼容呀?我可不可以用三菱的电脑电缆线对科威编程呢?科威有QQ群吗,哪们高手加一下我QQ1049206319

网友D(2008-11-13):
对:qq83454659 关于

我下了一个科威的编程软件看起来怎么像三菱的,是不是兼容呀?我可不可以用三菱的电脑电缆线对科威编程呢?科威有QQ群吗,哪们高手加一下我QQ1049206319

我已经加你的QQ,你也可以加科威的技术支持QQ: 825876875

内容的回复: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

网友E(2010-05-15):
请教:

我的LP-08M08T用三菱的软件和编程线,对三菱的能编程,但对LP-08M08T编程总是通讯错误,是什么原故?

网友F(2010-09-05):
我们生产脉冲除尘器,用LP-08M08R,因为师傅跳槽,控制程序加了密,无法读入,求教破密码操作方法。

网友G(2019-12-06):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咋读出文本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