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显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

楼主(2008-07-26):
错误代码:ES01808009

PLC:FXos-14MR

线缆:SC-O9

软件:GX -de8.34版 我检查了电脑的端口设置没问题的。请行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USB转接的吧?

网友B:
:GX -de8.34版这软件是用在什么机型中,请区分,PLC:FXos-14MR能用这来编吗?

网友A:
可以用的         FX0S的

网友C(2009-02-28):
我的也是这样的提示

不好用啊,我所用的PLC是三菱FX1S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急!

网友D:
改你的COM端口设置,不要怀疑

网友E(2010-09-26):
不是com口的设置问题,你的选项里面设置成为了 变换后写入 而应该改为变换后不写入 谢谢

网友E:
直接连着数据线的话 先测试通讯 一下

网友F(2012-02-16):
mh_hebine大侠说的对。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G(2012-06-24):
“不是com口的设置问题,你的选项里面设置成为了 变换后写入 而应该改为变换后不写入 ”在哪里改啊?

网友H(2012-10-06):
在工具栏里。点击工具栏就出现选项

网友I:
USB转接的话,要在资源管理器中,查看com口编号是否与你通讯设置一致。最好为com0或com1 ,在高级设置栏更改。试试吧。

网友J:
学习了,只见过别人改过

网友K(2012-11-26):
是在选项里改,我试过了,谢谢

网友L(2016-02-23):
直接进入“工具”栏》》再进入“选项”》》“运行程序写入设置”中“变换后,plc中运行写入”改为“变化后,不写入plc”就可以了

网友M(2016-04-18):
引用 网友E:
不是com口的设置问题,你的选项里面设置成为了 变换后...

非常对,感谢

网友N:
正好需要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