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

楼主(2008-07-26):
用三相四线电能表测一台11KW三相电动机的用电量,就是 一小时11度吗?

网友A:
不是,一般少于11度。

网友B:
呵不能这么说的要看负载情况的而且还有功率因数等原因的,如果是空载差别很大的

网友C:
哈哈 真强啊 那有那样好的负载啊!! 接电阻吧 ,那个准!1

网友D:
有点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不能这么说的要看负载情况的而且还有功率因数等原因的,如果是空载差别很大的

网友F:
不知道哦,没计算过,下次专用一个电表测试下就知道拉

楼主:
那 要是在额定功率下是不是接近11KW呢

网友G:
哪有那么巧!             11KW那是额定功率!

网友H:
11KW那是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