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

楼主(2008-07-26):
  继电器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电产品,如空调器、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也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和仪表。在电子元器件中,继电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最不可靠的电子元件,在整机可靠性设计中,把继电器、电位器、可调电感器及可变电容器列为建议不用或少用的元件。

  但是,由于继电器在控制电路中有独特的电气、物理特性,其断态的高绝缘电阻和通态的低导通电阻,使得其它任何电子元器件无法与其相比,加上继电器标准化程度高、通用性好、可简化电路等优点,所以继电器仍得以广泛应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继电器在程控通信设备中的使用量还在进一步增加,所以,如何保证继电器的可靠性,满足整机系统的可靠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元器件的固有可靠性;二是元件的使用可靠性。固有可靠性是元器件可靠的基础,主要靠元器件制造商从设计、制造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证制造出来的元器件达到要求的可靠性等级。使用可靠性则是从使用入手,如何保证和提高元器件的可靠性,使其能满足整机系统的可靠性要求。没有高可靠质量等级的元件,不可能制造出高可靠的电子设备,所以元器件的固有可靠性是整机可靠性的基础。但是,有了高可靠质量等级的元件也并不一定能制造出高可靠的整机,这里面就有—个使用可靠性的问题。所谓使用可靠性,就是根据各种元器件的特点利用可靠性设计技术,即元器件的合理选用、降额设计、容差与漂移设计、抗振设计、热设计、三防设计、抗幅射设计、电磁兼容设计、人机工程设计及维修设计等,最大限度的发挥元器件固有可靠性的作用,以达到整机系统的可靠性要求。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根据有关部门对整机失效原因的分析统计,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故障是由于元器件选用不合理造成的。随着元件制造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元器件的固有可靠性已经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使用可靠性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随着整机系统功能愈来愈全,所用元器件愈来愈多,对可靠性要求也愈来愈高,所以使用可靠性也愈来愈受到科技界的重视,并且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一人为工程。

  由于继电器是一种机电一体化的元件,是由电磁及机械传动部分组成的,与其它电子元件相比,要复杂得多,加之在制造过程中有些装配调整是手工操作,所以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要差一些。但是,如果在使用中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仍能达到较满意的效果。在对失效继电器进行失效分析中发现,由于使用原因造成的失效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以上分析可知,继电器可靠性不高,除自身质量原因外,使用不当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我们重点研究如何在使用中提高继电器可靠性的措施。继电器的种类较多,这里重点研究目前使用较多的电磁继电器的使用可靠性。

  面对纷繁复杂的继电器产品,如何合理选择、正确使用,是系统开发、设计人员密切关注并且必须优先解决的实际问题。要做到合理选择,正确使用,就必须充分研究分析系统的实际使用条件与实际技术参数要求,按照“价值工程原则”,恰如其分地提出所选用继电器产品必须达到的技术性能要求。在整机的可靠性设计中,要求合理选用元器件。元器件的选择和控制是需要多学科知识才能完成的一项任务,一般应由元件工程师、可靠性设计师、总体及电路设计师、失效分析人员共同完成。首先要根据整机系统的重要程度、可靠性要求、所使用的环境条件及成本等项要求综合考虑和选择。具体说来,大致可按下列要素逐条分析研究,确认所要求的等级以及量值范围。选择时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 浏览更多信息

2 继电器应用环境条件

  气候应力作用要素,主要指温度、湿度、大气压力(海拔高度)、沿海大气(盐雾腐蚀)、砂尘污染、化学气体和电磁干扰等要素。考虑到系统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及自然环境的普遍适用性,兼顾必须长年累月可靠运行的特殊性,系统关键部位必须选用具有高绝缘、强抗电性能的全密封型(金属罩密封或塑封型,金属罩密封产品优于塑封产品)继电器产品。因为只有全密封继电器才具有优良的长期耐受恶劣环境性能、良好的电接触稳定、可靠性和稳定的切换负载能力(不受外部气候环境影响)。

2.1 温度对继电器的影响

  继电器是怕热元件,高温可加速继电器内部塑料及绝缘材料的老化、触点氧化腐蚀、熄弧困难、电参数变坏,使可靠性降低,所以,要求设计时使继电器不要靠近发热元件,并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

  继电器虽然是怕热元件,但对过低温度(如军用航空条件-55℃)也不能忽视。低温可使触点冷粘作用加剧,触点表面起露,衔铁表面产生冰膜,使触点不能正常转换,尤其是小功率继电器更为严重。试验证明,对于有些按部标生产的国产小功率继电器,虽然使用条件规定低温为-55℃,但实际上在此条件下继电器根本无法进行正常转换,建议在选择时要留有充分的余量,对于重要的军用电子整机,建议选用国军标产品。
来源:http://www.tede.cn

2.2 低气压对继电器的影响

  在低气压条件下,继电器散热条件变坏,线圈温度升高,使继电器给定的吸合、释放参数发生变化,影响继电器的正常工作;低气压还可使继电器绝缘电阻降低、触点熄弧困难,容易使触点烧熔,影响继电器的可靠性。对于使用环境较恶劣的条件,建议采用整机密封的办法。

2.3 机械应力对继电器的影响

  主要指振动、冲击、碰撞等应力作用要素。对控制系统主要考虑的是抗地震应力作用、抗机械应力作用能力,宜选用采用平衡衔铁机构的小型中间继电器。电磁继电器的簧片均为悬梁结构,固有频率低,振动和冲击可引起谐振,导致继电器触点压力下降,容易产生瞬间断开或触点出现抖动,严重时可造成结构损坏,可动的衔铁部分可产生误动作,影响继电器的可靠性。建议在设计中尽量采取防振措施以防产生谐振。

2.4 绝缘耐压

  非密封或密封继电器的引出端外露绝缘子长期受尘埃、水气污染,导致其绝缘强度下降,在切换感性负载时的过电压作用下,引起绝缘击穿失效。针对继电器绝缘固有特性,在选型时必须依据继电器的以下技术特性:

  2.4.1 足够的爬电距离:一般要求>3mm(工作AC 220V);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2.4.2 足够的绝缘强度:无电气联系的导体之间>AC 2000V(工作AC 220V),同组触点之间>AC 1000V;
  2.4.3 足够的负载能力:DC 220V感性;5~40ms,>50W;

  2.4.4 长期耐受气候应力的能力:线圈防霉断、绝缘抗电水平长期稳定可靠。

3 激励线圈输入参量

  主要是指过激励、欠激励、低压激励与高压(220V)输出隔离、温度变化影响、远距离有线激励、电磁干扰等要素,这些都是确保系统可靠运行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按继电器所规定的激励量激励是确保它可靠、稳定工作的必要条件。

  继电器的技术条件一般对线圈的电压都给出工作电压、吸合电压、释放电压。要保证继电器的正常工作,在电路连接时,一定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给定的三个电压满足技术条件规定的数值。否则,继电器无法正常转换。

3.1 关于串联供电激励方式

  不少用户采用串联分压供电方式给继电器线圈施加激励量,驱动继电器动作。这种激励方式一般是不可取的。因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主要取决于回路的时间常数T,且T=L/R。当串联电阻R1给继电器线圈供电时,R=R1+R2,则有L/R2>L/(R1+R2);显然,串联R1后使T减小,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加速。特别是当R1>>R2,电压很高时,吸合时间将大大减少。运动部件的过快动作,将加大运动部件接合时的冲击、碰撞、反弹,从而增大触点回跳,加速机械磨损,降低触点的负载能力与机械寿命。因此,串联供电激励方式改变了继电器原设计所规定的正常工作状态,一般是不可取的。当触点回跳、机械磨损对实际使用不构成利害关系,且特别需要加快动作速度时,才可以采用提高激励电压或串联电阻供电激励方式。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 浏览更多信息

3.2 继电器线圈串联的使用

  采用多个继电器线圈串联后,再用DC 220V电源去激励,这种激励方式必须谨慎采用。

  3.2.1 对相同类型、相同规格继电器产品而言,由于各线圈的阻抗(含直流电阻与瞬时感抗)大体相同,差值较小,故采用串联分压激励方式使用问题不大。实践证明也是可行的。

  3.2.2 对不同类型或不同规格的继电器产品言之,由于不同继电器线圈的阻抗不一致,且差值随瞬

网友A:
这么详细!多谢拉好好看看

网友B:
好好看看,  这么详细!

网友C(2008-12-01):
真的有这么复杂么??

网友D:
不会吧。如此复杂?

网友E:
看了才发现一个小小的继电器还有这么多学问,以前从没注意过,经后再用的时候得注意了,谢谢楼主详细介绍.

网友F:
终于学到了最基础的知识,谢谢

网友G:
充了点电、谢谢! 、

网友H:
不错,还比较专业,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I:
学习了,收藏了。 以后慢慢学习了

网友J(2009-07-30):
网上有关资料太少了,谢谢楼主

网友J:
好像不太全,楼主如果有相关资料请发送到glhouyb@163,com,谢谢!!!

网友K:
严格的讲确实选型有很多要求,但实际中很多时候是凭经验和感觉去选的。  拿到一本样品手册,每种继电器的工作温度环境等都有说明,看到合适的,符合安装等条件的基本上就选择了,除非特殊地方再作考虑一下,比如要求防爆等的。不知大家在选时是否真的按书本上说的一样一样去看。这样得花太多时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