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接近开关

楼主(2008-07-26):
我现在想选接近开关,但是不知道谁的好,我的温度要求比较高,大家有什么推荐没有??急等 啊!!

网友A:
耐高温接近开关主要看你用什么外形的了,圆柱形的和方形是不一样的,圆柱形的是铜管的,所以只需要产品的前后盖是耐高温的塑料还有电线是耐高温的就可以,如果是方形的,大部分都是塑料外壳,所以外壳很重要,是需要专用的耐高温的外壳,再就是电线。我们生产的温度都是最高在300度左右。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长期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B:
我们车间就是接近开关的线老是烫坏,我们冶金行业

网友A:
那就是你们选用产品的时候没给你的供应商说明温度要求或者他们的产品质量方面达不到标的参数要求,一般来说我们接近开关的厂家电线都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买过来的,可能有的厂家买来的是普通的电线,不是耐高温的线,所以产品到你那就容易烫坏。

有偿提供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长期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C:
那线要换下,换成耐高温的就可以了!我们公司代理SICK的接近开关!有这方面的可以联系我QQ:250565495邮箱:zzpshh@163.com

楼主:
我要的是耐低温的,要到-40的

网友D:
Model 基本描述 灵敏度 频率响应范围Hz 温度范围℃ 激励电压VDC/mA 输出方式 连接头
H505L 通用目的水听计 -160dB re 1V/μPa 20-10000 / 24/10 side 6 pin 集成电缆
H507A 低噪声,宽频水听计 -188dB re 1V/μPa 10-100000 / 18-24/4-10 top 6 pin 集成电缆
DX3301 接近开关 200mV/mil / -35-177 / top 集成电缆
KST94.100 探针加速度传感器 100mV/g 40-3200 -100 */2-10 top 10-32
KF24 压电力传感器 200mV/N(或300pC/g) <40000 -90 / side 10-32
Model 基本描述 灵敏度 频率响应范围Hz 温度范围℃ 激励电压VDC/mA 输出方式 连接头

如果适合,可以打电话0755-83760007

也可以登录:http://www.corad.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