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方法及设计

楼主(2008-07-26):
机床数控改造的意义

  1)节省资金。机床的数控改造同购置新机床相比一般可节省60%左右的费用,大型及特殊设备尤为明显。一般大型机床改造只需花新机床购置费的1/3。即使将原机床的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升级也只需花费购买新机床60%的费用,并可以利用现有地基。 2)性能稳定可靠。因原机床各基础件经过长期时效,几乎不会产生应力变形而影响精度。 3)提高生产效率。机床经数控改造后即可实现加工的自动化效率可比传统机床提高3至5倍。对复杂零件而言难度越高功效提高得越多。且可以不用或少用工装,不仅节约了费用而且可以缩短生产准备周期。

  1普通车床的数控化改造设计

  机床的数控改造,主要是对原有机床的结构进行创造性的设计,最终使机床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数控车床是机电一体化的典型代表,其机械结构同普通的机床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现代的数控机床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机床配备上数控系统即可,也不是在传统机床的基础上,仅对局部加以改进而成(那些受资金等条件限制,而将传统机床改装成建议数控机床的另当别论)。传统机床存在着一些弱点,如刚性不足、抗振性差、热变形大、滑动面的摩擦阻力大及传动元件之间存在间隙等,难以胜任数控机床对加工精度、表面质量、生产率以及使用寿命等要求。现代的数控技术,特别是加工中心,无论是其支承部件、主传动系统、进给传动系统、刀具系统、辅助功能等部件结构,还是整体布局、外部造型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形成了数控机床的独特机械结构。因此,我们在对普通机床进行数控改造的过程中,应在考虑各种情况下,使普通机床的各项性能指标尽可能地与数控机床相接近。

  2数控车床的性能和精度的选择

  并不是所有的旧机床都可以进行数控改造,机床的改造主要应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机床基础件必须有足够的刚性。第二,改造的费用要合适,经济性好。在改装车床前,要对机床的性能指标做出决定。改装后的车床能加工工件的最大回转直径以及最大长度、主电动机功率等一般都不会改变。加工工件的平面度、直线度、圆柱度以及粗糙度等基本上仍决定于机床本身原有水平。主要有下述性能和精度的选择需要在改装前确定。 1)轴变速方法、级数、转速范围、功率以及是否需要数控制动停车等。 2)进给运动: 进给速度:Z向(通常为8~400mm/min);X向(通常为2~100 mm/min)。 快速移动:Z向(通常为1.2~4m/min);X向(通常为1.2~3m/min)。 脉冲当量:在0.025~0.005mm内选取,通常Z向为X向的2倍。 加工螺距范围:包括能加工螺距类型(公制、英制、模数、径节和锥螺纹等),一般螺距在10mm以内都不难达到。 3)进给运动驱动方式(一般都选用步进电机驱动)。 4)给运动传动是否需要改装成滚珠丝杠传动。 5)刀架是否需要配置自动转位刀架,若配置需要确定工位数。 6)其他性能指标选择: 插补功能:车床加工需具备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 刀具补偿和间隙补偿:为了保证一定的加工精度,一般需考虑设置刀补和间隙补偿功能。 显示:采用数码管还是液晶或者显示器显示,显示的位数多少等问题要根据车床加工功能实际需要确定,一般来说,显示越简单成本越低,也容易实现。 诊断功能:为防止操作者输入的程序有错和随之出现的错误动作,可在数控改造系统设计时加入必要的器件和软件,使其能指示出机床出现故障或者功能失效的部分等,实现有限的诊断功能。 以上是车床数控改造时需要考虑的一些通用性能指标,有的车床改造根据需要还会有些专门的要求,如车削大螺距螺纹、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的防尘干扰、车刀高精度对刀等,这个时候应有针对性的专门设计。

  3车床数控改造方案选择

  当数控车床的性能和精度等内容基本选定后,可根据此来确定改造方案。目前机床数控改造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专用化的机床数控改造系统所具备的性能和功能一般均能满足车床的常规加工要求。因此,较典型的车床数控改造方案可选择为:配置专用车床数控改造系统,更换进给运动的滑动丝杠传动为滚珠丝杠传动、采用步进电机驱动进给运动、配置脉冲发生器实现螺纹加工功能、配置自动转位刀架实现自动换刀功能。 目前较典型的经济型专用车床数控改造系统具有下列基本配置和功能: 1)采用单片微机为主控CPU,具有直线和圆弧插补、代码编程、刀具补偿和间隙补偿功能、数码管二坐标同时显示、自动转位刀架控制、螺纹加工等控制功能。 2)配有步进电机驱动系统,脉冲当量或控制精度一般为:Z为0.01mm,X向为0.005mm(要与相应导程的丝杠相配套)。 3)加工程序大多靠面板按键输入,代码编制,掉电自动保护存储器存储;可以对程序进行现场编辑修改和试运行操作。 4)具有单步或连续执行程序、循环执行程序、机械极限位置自动限位、超程报警,以及进给速度程序自动终止等各类数控基本功能。

  4车床数控改造实例

  如图1-1所示为CA6140型普通车床数控化改造例,它采用了一种比较简单但是较为典型的改装方案,改造后的车床进给运动由步进电机A和B驱动,它们分别安装在床头箱内(或床身尾部)和拖板后方,通过减速齿轮和纵横向丝杠带动车床的纵横进给运动。(插图1-1) 为使改造后的车床能充分发挥数控车床的效能,纵横向丝杠螺母副一般需要调换成滚珠丝杠螺母副。当利用原丝杠螺母副时,为了减少改造工作量,纵向驱动电机及减速箱一般装在床身尾部,这时连接车床原传动系统(主轴系统)和纵向丝杠传动的离合器尚未拆除,工作时应使处于脱开位置。同理,脱落蜗杆等原横向自动进给机构若未拆除,工作时也应使其处于空档(空挡)位置。改造后的进给脉冲当量的量值靠步进电机步距角、减速齿轮比、丝杠导程三者协调确定。三者之间换算关系可以以下式表示: (θ/360)×(ac/bd)×T=δ 式中θ——步进电机步聚角(度); T——所驱动丝杠导程(mm); a,b,c,d——齿轮齿数,当单级减数时,令c、d等于1; δ——脉冲当量值(mm)。 步进电机的参数根据阻力矩及切屑用量的大小和机床型号来选择,普通车床(如C6140、C620等)的数控改造中多采用0.08——0.15(N·m)静力矩的步进电机,如选0.08(N·m)的作为横向进给电机;选0.15(N·m)的作为纵向进给电机。 若需要,可将原刀架换成自动转位刀架,则可以用程序数控转换刀具进行切屑加工。当数控系统发出换刀信号时,首先继电器K1动作,换刀电动机正转驱动蜗轮蜗杆机构,使上刀体上升。当上刀体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离合转盘起作用,带动上刀体旋转进行选刀。刀架上方的发信盘中对应每个刀位都安有一个传感器,当上刀体旋转到某个刀位时,该刀位的传感器向数控系统输出信号,数控系统将刀位信号与指令刀位信号进行比较,当两信号相同时,说明上刀体已旋转到所选刀位。此时数控系统控制继电器K1释放,继电器K2吸合,换刀电动机反转,活动销在反靠盘上初定位。在活动销反靠的作用下,螺杆带动上刀体下降,直到齿牙盘咬合,完成精定位,并通过蜗轮蜗杆锁紧螺母,使刀架紧固。此时数控系统控制继电器K2释放,换刀电动机停转,完成换刀动作。也可以保留原刀架仍采用手动转换刀具,但在换刀时必须设置程序暂停。如果需要加工螺纹,则要在主轴外端或其他适当部位装上一个脉冲发生器C,用它发出脉冲使步进电机准确地配合主轴的旋转而产生相应的进给运动,即保证主轴每转一转,车刀移动一个导程。 上述改造方案中,不更换丝杠方法当数控系统出现故障时,仍可以加工,但滑动丝杠螺母副容易磨损故需要经常检修,而且功率和加工精度均不如滚珠丝杠螺母副驱动方式。另外,拖板与床身的导轨不够平行或垂直,以及两者之间摩擦力过大,丝杠轴线与导轨间存在平行度误差等问题均会使驱动阻力增加。为了减阻力以提高步进电机的力矩有效率和加工精度. 机床改造完毕后,还应该对其进行安装调试及验收。一般来说,应特别注意安装的位置和基础,使机床处于良好稳定的工作环境。其次是全面检查各器件、插件的连接情况以及各油路、电路的情况,再进行数控系统的连接。当完成数控系统的调整,具备了机床联机通电试车的条件,可切断数控系统的电源,连接电动机的动力线,恢复报警设定,准备通电试车。试车的目的是考核机床的安装是否稳固,各传动、操纵、控制、润滑、液压、气动等系统是否正常和灵敏可靠。改造后的数控机床的验收是和安装调试工作同步进行的。一台机床数控改造完好后的检测验收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试验检测手段及技术要求也很高,它需要使用各种高精度的仪器,对机床的机、电、液、气各部分及整机进行单项性能综合性能检测,包括运行刚度和热变形等一系列试验,其中应特别注意机床数控功能的检验,最后得出该机床的综合评价。

  5结论

  经过大量实践证明普通机床数控化改造具有一定经济性、实用性和稳定性。其改造涉及到机械、电气、计算机等领域,是一项理论深、实践强的系统工程。在进行数控改造时,应该做好改造前的技术准备。改造过程中,机械修理与电气改造相结合,先易后难、先局部后全局。

网友A:
请问您有具体的论文么?如果有请发至tonyking0@126.com  我将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B:
你有关于PLC控制CA6140的电路图吗?如果有请发到:dxc5211314@126.com  在此我先谢谢了

网友C:
请问CA6140车床改造后的机械和电气系统结构插图有吗?有的话发至450589297@QQ.COM,期待您的回复,我将十分感激!!

网友D:
CA6140数控改造要全套的   谢谢了  、期待您的回复

邮箱coylong@126.com

QQ334919768

网友E:
CA6140数控改造资料,请给我一份,好吗,谢谢了。

邮箱: lclzg@163.com

QQ: 525019550

网友F:
CA6140数控改造要全套的   谢谢了  、期待您的回复

邮箱sd_dabin@yahoo.com.cn

QQ306938307

网友G(2008-10-18):
----普通车床(如C6140、C620等)的数控改造中多采用0.08——0.15(N·m)静力矩的步进电机???

----如选0.08(N·m)的作为横向进给电机???

----选0.15(N·m)的作为纵向进给电机???

做玩具车床?这样的电机装在机床能用吗?

?

网友G:
----可将原刀架换成自动转位刀架???则可以用程序数控转换刀具进行切屑加工???

没有学好语文啊 哈哈哈

网友H:
CA6140数控改造要全套的 谢谢谢谢。

我的邮箱是520xtghdje@163.com

网友I(2008-11-29):
大哥 能把全套资料发给我吗?我马上就要交毕业设计了,我的邮箱是304276953@qq.com 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J:
CA6140数控改造要全套的 谢谢了 、期待您的回复

邮箱muzeqing79@sohu.com
QQ21746378

网友K:
您能提供一些关于普通机床数控改造方面的资料吗/本人将万分感谢

邮箱;py515559496@126.com

QQ515559496

网友L:
可以发一份给我做参考吗??

谢谢!!    zysunke@126.com

网友M:
可以发一份给我做参考吗? 谢谢啦。
我的邮箱lxd_1010@126.com

网友N:
求CA6140数控改装设计毕业设计一份,那位大哥要是还留了底的话,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zhengzhantianxia@126.com  QQ:532106904

网友O:
最烦那别人东西自己去做毕业设计的人了。不会什么问不就得了。干吗直接拿去抄,这到公司了怎么工作。

网友P(2009-03-02):
请问毕业设计CA6140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设计
要求:1、绘制装配图;2、绘制零件图;3、编制技术文件。
我该从那下手啊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嘛,可以发给我参考参考嘛

邮箱:lilimei195@163.com

qq:583201259

网友Q:
我做毕业设计就是CA6140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设计,但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做同一题目啊?

网友R:
泰安东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直销各种价位的变频器,欢迎来电,送货上门。 专做机床数控化改造,维修。 行车加装遥控器 电话:15163896376. 15853873898 QQ:1093627717
评论者: talbg
我公司专业做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 产品详情我公司是专业从事数控机床维修改造业务。经我们改造后的数控车床,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0.01MM。性能稳定,适合批量和重要部件的生产加工。联系人:李建伟15163896376 15853873898

网友S:
都来打广告的了,楼主是四川的吧,

网友T(2009-09-01):
我昨天的贴怎么不见了

网友U(2009-10-07):
CA6140车床的数控改造资料,希望楼主可以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fmarry@163.com

网友V(2010-04-18):
能不能给我一份详细的改造方案 含图的 我是一个学生 机械专业的想学学   谢谢  老师讲的我都没有怎么听懂  因为没有图     qq 414106997     liucaijun@cqut.edu.cn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W(2010-06-26):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nyantech.com
地 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128号上海理工科技园
电 话:021-56449912
传 真:021-56449913
手 机:13816027978
邮 编:200433
QQ: 549421070
联系人:胡先生
补充#1 2010-1-28 22:10:13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上海理工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是一家以产品研发、技术咨询、和外包服务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各种机械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研究、系统集成、及各种控制产品的销售与技术服务为主的国内合资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机电设备、自动化仪表、计算机系统等产品的研究、服务、销售。公司以技术研究为基点,以人才为经营之本,广纳各方面专家及有志于与公司共同发展的人才,组成了富有强烈进取心和务实精神的经营团体。多年来,公司与国内许多机械、冶金、电力、石化、重机制造等大中企业和设计院、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同时也同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电、仪表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和贸易往来。

网友X:
B2010A型龙门刨电气柜改造(590+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Y(2010-11-10):
这文章写的台使用了,简单移动

网友Z(2011-01-10):
你有PLC里面的系统程序吗?能给我发一下吗 谢谢

QQ182015690

182015690@qq.com

网友AA:
我也是学机械的,我也想学习学习,发我份吧:las263@163.com

网友AB:
       我公司新近在机加工设备节电技改项目中取得了综合节电率76%的良好效果,在一台30KW的CA61140L卧式机床上安装了节电装置,设备在空载状况下,授控状态比非空状态下每小时节电12.75度;加工两根相同同直径,长度为6.5米的辊子,切削加工辊面,进刀量同为4mm,加工时长同为1小时50分,设备在授控状态比非空状态下节约32.85度电,(非控状态——节电装置退出,即接入前的状态;授控状态——节电装置接入后的控制状态)http://www.gongkong.tv/detail.asp/video/7239.swfo

进一步了解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西安大有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 温先生 联系电话: 13359180868

邮箱:richard_zijun@sina.cn;13359180868@189.cn

网友AC(2011-02-23):
我的毕设老师要我做  普通卧式车床C620的经济型数控改造横向进给系统设计  。你那有相关的资料吗?能发给我不?谢谢!!!!

QQ:957235371

网友AD:
大哥能给我发一份吗?全套的文档和图纸都有的,谢谢了,我的邮箱是562084137@qq.com

网友M:
请问楼主有没有按例可供参考?

网友AE(2011-05-03):
CA6140有需要改数控的联系aichifeitian@126.com

广数系统,DA98A/B 驱动,980TA1,,90TDb系统可带机械手,完成全自动加工,从上料到收料。

配外挂手轮

网友AF(2011-06-13):
引用 网友Q:
关于我做毕业设计就是CA6140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设计,但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做同一题目啊?

您好, 能把CA6140普通车床的数控改造设计发给我一份吗?

邮箱: ydh810922@126.com

网友AF:
您好您能把改造设计发给我一份吗?谢谢!邮箱:ydh810922@126.com

网友AG(2011-10-31):
你好,我的毕业设计课题虽然不是你这个,但也是车床改造,能不能把你的设计说明书发我一份啊如果还有留底的话,因为我想做个模板,我不知道从哪着手。万分感谢。邮箱是1012249091@qq.com

网友AH(2012-02-03):
有需要数控机床资料的请联系:QQ:1939919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