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G11S-37KW变频器三极管参数

楼主(2008-07-26):
富士G11S-37KW变频器驱动电路部分;光藕 PC923之后的三极管参数;这两个黑色的小冬冬是三极管吗?参数是什莫;?/?

现在故障时缺相;怀疑是这坏了“?

启动之后此一路没有驱动信号;且有8伏左右的反压

王高手指教?

网友A:
    是MD YD对管,具体型号和参数不清楚.....可以与其他路对比量,他们不可能全部坏,如果有一路坏就把制动的那路拆过来用...启动之后此一路没有驱动信号可能是光藕问题...那里有个15V的稳压管也要查

楼主:
一楼

光偶查过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