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继电保护运行的可靠性

楼主(2008-07-26):
近年来,国内各大电网由于继电保护拒动、误动引起的大面积停电事故时有发生,给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危害。对此,防止继电保护不正确动作,提高继电保护的运行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抓好继电保护的验收工作

  继电保护调试完毕,严格自检、专业验收,然后提交验收单由厂部组织检修、运行、生产3个部门进行保护整组实验、开关合跳试验,合格并确认拆动的接线、元件、标志、压板已恢复正常,现场文明卫生清洁干净之后,在验收单上签字。保护定值或二次回路变更时,进行整定值或保护回路与有关注意事项的核对,并在更改簿上记录保护装置变动的内容、时间、更改负责人,运行班长签名。保护主设备的改造还要进行试运行或试运行试验,如:差动保护取用CT更换,就应作六角图实验合格,方可投运。

2 严格继电保护装置及其二次回路的巡检

  巡视检查设备是及时发现隐患,避免事故的重要途径,也是发电厂值班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除了交接班的检查外,班中安排一次较全面的详细检查。对继电保护巡视检查的内容有:保护压板、自动装置均按调度要求投入;开关、压板位置正确; 各回路接线正常,无松脱、发热现象及焦臭味存在;熔断器接触良好;继电器接点完好,带电的触点无大的抖动及烧损,线圈及附加电阻无过热;CT、PT回路分别无开路、短路;指示灯、运行监视灯指示正常;表计参数符合要求;光字牌、警铃、事故音响情况完好;微机保护打印机动作后,还应检查报告的时间及参数,当发现报告异常时,及时通知继保人员处理。

3 提高继电保护运行操作的准确性

(1) 运行人员在学习了保护原理及二次图纸后,应核对、熟悉现场二次回路端子、继电器、信号掉牌及压板。严格“两票”的执行,并履行保护安全措施票,按照继电保护运行规程操作。每次投入、退出,要严格按设备调度范围的划分,征得调度同意。为保证保护投退准确,在运行规程中编入各套保护的名称、压板、时限、保护所跳开关及压板使用说明。由于规定明确,执行严格,减少运行值班人员查阅保护图的时间,避免运行操作出差错。

(2) 特殊情况下的保护操作,除了部分在规程中明确规定外, 运行人员主要是通过培训学习来掌握的。要求不能以停直流电源代替停保护;有关PT的检修,应通知继保人员对有压监视3YJ接点短接与方向元件短接;用旁路开关代线路时,各保护定值调到与所代线路定值相同;相位比较式母差保护在母联开关代线路时,必须进行CT端子切换。特别要注意启动联跳其它开关的保护,及时将出口压板退出。常见的有:100 MW发电机组单元式接线的高压厂变差动、重瓦联跳主机、主变开关保护;母线失灵跳主变、线路开关保护;线路过功率切机保护;主变零序一段跳母联开关保护;厂用备用分支过流跳各备用段保护等。

(3) 发现继电保护运行中有异常或存在缺陷时,除了加强监视外, 对能引起误动的保护退其出口压板,然后联系继保人员处理。如有下列异常情况,均应及时退出:

① 母差保护 在发出“母差交流断线”、“母差直流电压消失”信号时;母差不平衡电流不为零时;无专用旁路母线的母联开关串代线路操作及恢复倒闸操作中。

② 高频保护 当直流电源消失时;定期通道试验参数不符合要求时;装置故障或通道异常信号发出无法复归时;旁母代线路开关操作过程中。

③ 距离保护 当采用的PT退出运行或三相电压回路断线时;正常情况下助磁电流过大、过小时;负荷电流超过保护允许电流相应段时。

④ 微机保护 总告警灯亮,同时4个保护(高频、距离、零序、综重)之一告警灯亮时,退出相应保护;如果两个CPU故障,应退出该装置所有保护;告警插件所有信号灯不亮,如果电源指示灯熄灭,说明直流消失,应退出出口压板,在恢复直流电源后再投入;总告警灯及呼唤灯亮,且打印显示CPU×ERR信号,如CPU正常,说明保护与接口CPU间通讯回路异常,退出CPU巡检开关处理,若信号无法复归,说明CPU有致命缺陷,应退出保护出口压板并断开巡检开关处理。

⑤ 瓦斯保护 在变压器运行中加油、滤油或换硅胶时;潜油泵或冷油器(散热器)放油检修后投入时;需要打开呼吸系统的放气门或放油塞子,或清理吸湿器时;有载调压开关油路上有人工作时。

⑥ 重合闸 在线路开关事故跳闸次数超标时(一般110 kV少油开关允许5次,220 kV少油开关允许7次;LW系列110 kVSF6开关65次,220 kVSF6开关50次,否则,开关要大修);系统短路容量增加,断路器的开断能力满足不了一次重合要求时;无压检定的电压抽取装置故障或同期检定来自母线PT的二次电压不正常时;断路器的气压或油压降低到不允许重合闸运行的数值或已闭锁时。

4 搞好保护动作分析

  保护动作跳闸后,严禁随即将掉牌信号复归,而应检查动作情况并判明原因,做好记录。在恢复送电前,才可将所有掉牌信号全部复归,并尽快恢复电气设备运行。事后做好保护动作分析记录及运行分析记录,内容包括:岗位分析、专业分析及评价、结论等。凡属不正确动作的保护装置,及时组织现场检查和分析处理,找出原因,提出防范措施,避免重复性事故的发生。

5 加强技术改造工作

(1) 针对直流系统中,直流电压脉动系数大,多次发生晶体管及微机保护等工作不正常的现象,将原硅整流装置改造为整流输出交流分量小、可靠性高的集成电路硅整流充电装置。针对雨季及潮湿天气经常发生直流失电现象,首先将其升压站户外端子箱中的易老化端子排更换为陶瓷端子,提高二次绝缘水平。其次,核对整改二次回路,使其控制、保护、信号、合闸及热工回路逐步分开。在开关室加装熔断器分路开关箱,便于直流失电的查找与处理,也避免直流失电时引起的保护误动作。

(2) 对缺陷多、超期服役且功能不满足电网要求的110 kV、220 kV线路保护由晶体管型、整流型更换选用CKF、CKJ集成电路及微机线路保护。220 kV母线保护也将相位比较式更换为多功能的集成型PMH-42/13母差保护,加速保护动作时间,从而快速切除故障,达到提高系统稳定的作用。

(3) 技术改造中,对保护进行重新选型、配置时,首先考虑的是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及快速性,其次考虑运行维护、调试方便,且便于统一管理。优选经运行考验且可靠的保护,个别新保护可少量试运行,在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运用。

  220 kV线路2套保护优选不同原理和不同厂家的产品,取长补短。这就不致因一个厂研制、制造的2套保护在同一特殊原因时,同时误动或拒动。针对微机、集成电路型保护性能优越、优点突出,但抗外界干扰能力差的特点,交、直流回路选用铠装铅包电缆,两端屏蔽接地;装置接地线保证足够截面且可靠、完好;抗干扰电容按“反措”要求引接。

(4) 对现场二次回路老化,保护压板及继电器的接线标号头、电缆标示牌模糊不清及部分信号掉牌无标示现象,应重新标示,做到美观、准确、清楚。组织对二次回路全面检查,清除基建遗留遗弃的电缆寄生二次线,整理并绘制出符合实际的二次图纸供使用,杜绝回路错误或寄生回路引起的保护误动作。

(5) 将全厂所有水银接点瓦斯继电器更换成可靠的干簧接点瓦斯继电器。低电压电磁型继电器应更换成集成型静态继电器。对保护装置中不能保证自启动的逆变电源,要进行更换。机械防跳6 kV开关要加装防跳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