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型继电保护装置的检查和调整

楼主(2008-07-26):
 1 电磁式电流(电压)继电器的检查与调整

  1.1 除常规检查外,还需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检查和调整。
  (1)检查触点桥及螺旋弹簧在轴上的固定螺丝是否拧紧。
  (2)检查轴的纵向和横向活动范围,此范围应为0.2~0.3mm。
  (3)继电器动作后,Z形铁片与上下磁极间均应保持不小于0.3mm的间隙。
  (4)检查继电器的触点是否有烧痕及不清洁情况,触点桥与静触点接触时所交的角度应为55~65度,且应在离静触点首端1/3处接触,然后以不大的摩擦力滑行,约在末端1/3处终止。两静触点片的倾斜度应一致且位于同一平面上,触点桥与静触点应同时接触。触点桥允许在其转轴上旋转10~15度,并可油轴向移动0.2mm左右。继电器动静触点间的距离应为1.5~2mm,静触点防震片与静触点弹簧片之间应仅能接触而无压力,或两者之间有一不大于0.1~0.2mm的间隙。

  1.2 刻度校验

  电流波形对电磁型继电器的工作转矩几乎没有影响,所以电流值可用变阻器、调节器、行灯变压器、大电流发生器等调节。
  (1)电流继电器的刻度检验 行将可变电阻RH放在最大阻值,合上开关,逐渐增加电流至继电器开始动作时的电流――动作电流IDZ,当继电器动作后,逐渐减小电流,使触点开始返回至原始位置时的电流称为返回电流IFH,返回系数KFH为动作与返回值的测量应重复三次,每次测量动作值刻度值的差不应大于±6%。DL-10系列电流继电器和DJ-100系列过压继电器,返回系数范围0.85~0.95,DJ-100系列欠压继电器,返回系数范围1.04~1.2(强行励磁装置的电压继电器除外)。
  (2)过压继电器与电流继电器的试验及要求基本相同。
  (3)欠压继电器的刻度校验 合上开关后,先将电压调至继电器的额定电压(这时触点断开),再逐渐降低电压使触点闭合的电压称为动作电压。当继电器动作后,再逐渐增高电压,使触点断开的电压即为返回电压。
  1.3 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的接线与刻度校验相同。
  (1)电流继电器的冲击试验 电流的调节,在5~7s内将电流由雾逐渐加至保护安装处的最大可能的短路电流值,观察继电器的触点在电流上升过程中有无抖动、跳越、卡住等不良现象。如果一切正常,则在此电流下,作三次冲击性投入。然后重复检查最大和最小刻度的动作电流与返回电流,与冲击前的记录相比应基本相同,如果相关较大,则应检查各零件固定情况,消除缺陷,重新检查二项和三项。
  (2)电压继电器的冲击试验 将电压由零升至1.25倍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在电压上升过程中检查触点接触情况和可动部分的振动情况,若良好,即以此电压作三次冲击,然后复查刻度,与冲击前的记录相比应基本相同。

  2 感应型电流继电器的检查与调整
  2.1 机械部分的检查与调整
  除常规检查和调整外,还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和调整。
  (1)动触点和静触点接触时应相互吻合,静触点应有1mm的驰度,触点断开时应有3mm以上距离。
  (2)电磁铁和永久磁铁与圆盘之间的间隙,上下应均匀,间隙中不应有铁屑、灰砂等。
  2.2 刻度检验

  将继电器的时间调整杆放在最长时限位置,电位器RP放在最大,合上开关Q1,调节RP逐渐增加电流至圆盘开始转动并能使圆盘转动一周的最小电流,该电流称为圆盘的始动电流,其值应不大于感应元件整定电流的40%,然后继续增加电流至螺旋杆与扇形齿轮啮合时,此电流称为动作电流。然后保持电流不变,扇形齿轮应一直上升到使触点闭合。在此过程中,圆盘转动应均匀,不应有忽快忽慢、中途没落、卡住等现象。当触点闭合中后,再逐渐降低电流至螺旋杆返回原始位置,此电流即为返回电流。
  (1)始动电流不应大于刻度电流的40%,始动电流可只检验一个刻度。
  (2)动作电流与刻度值之差不大于±5%。
  (3)要求返回系数为0.8~0.9。
  2.3 瞬动元件的检验
  将可动框架塞住,调节RP使电流上升至电磁元件动作,然后稍稍减小电流,以冲击的方式找出瞬动元件的最小动作电流。动作电流的误差对于2倍刻度为±12%,4倍为±14%,8倍为±25%。返回电流无严格要求,只要求当电流降至零时,继电器的瞬动衔铁能返回原位即可。
  将可动框架放开,测定0.9倍速断动作电流时的动作时间应在反时限特性部分,1.1倍速断动作电流时的动作时间不大于0.15s。
  2.4 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一般在最小刻度外进行,以10倍的刻度电流值冲击三次,再复查最大和最小刻度的动作电流和返回电流。与冲击前所测数据比较应基本相同。如果相差很大,应进行调整。
  2.5 继电器动作时限的检验
  试验时应将瞬动元件放在最大位置,一般只校验铭牌所示的曲线中的一条,例如最短的一条,此时时间杆和电流刻度放在最小位置,测定1.1、1.2、1.3、1.5、2、4、6、8、10倍刻度电流值时继电器动作时间,并绘制曲线与铭牌曲线比较,要求动作时间与整定值误差不大于±5%,且要求测定的各点应能绘出平滑的曲线。

  3 继电器的绝缘检查
  (1)用1000V摇表检查导电回路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及互不连接的回路间的绝缘电阻,其值应大于10MΩ。
  (2)单个继电器在新安装时或经过解体检修后,应用1000V摇表或500V摇表测定其绝缘电阻。

  4 结束语
  按本文所述方法对继电器进行正确的检查和调整,可以较好地保证工厂供电系统的安全运行,避免过负荷和短路的影响。

网友A(2008-08-25):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