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 IM151通讯模块接触不良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26):
各位大师,我厂使用的ET200S 现场总线的通讯模块IM151在使用过程中,很多模块都出现报故障,有时断电再上电就好了,有时不行,经过观察发现很多都由于接触不良造成的,有没有好的方法进行处理?特别是针脚处的插孔有点大的问题?

网友A:
你把DP头拧的紧点!还有DP头的屏蔽线有没有接好!西门子PLC交流群群吧:66706362,帮助大家学习PLC和进行PLC交流

网友B:
跟接线有很大关系,做好一次就不要去动它了,接触不良是否有经常去动它,不去动它怎么会接触不良呢!

楼主:
我说的不是DP网线的接头的问题,而是IM151模块与其他如PMD电源模块之间的接触上的问题

网友C: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址:www.dryqw.com 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网友D(2009-01-04):
用 IM151-1AA04-0AB0 替换IM151-1AA03-0A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