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问答1

楼主(2008-07-26):
1.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在作用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答:主要区别是正常运行时工作状态很不相同,表现为:
1)电流互感器二次可以短路,但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可以开路,但不得短路;
2)相对于二次侧的负荷来说,电压互感器的一次内阻抗较小以至可以忽略,可以认为电压互感器是一个电压源;而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却内阻很大,以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内阻无穷大的电流源。
3)电压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的磁通密度接近饱和值,故障时磁通密度下降;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磁通密度很低,而短路时由于一次侧短路电流变得很大,使磁通密度大大增加,有时甚至远远超过饱和值

2.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载阻抗如果超过了其容许的二次负载阻抗.为什么准确度就会下降?
答: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阻抗的大小对互感器的准确度有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如果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载阻抗增加得很多,超出了所容许的二次负载阻抗时,励磁电流的数值就会大大增加,而使铁芯进入饱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电流的很大一部分将用来提供励磁电流,从而使互感器的误差大为增加,其准确度就随之下降了。

3.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为什么要严防二次侧开路?
答:电流互感器在正常运行时,二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对一次电流产生的磁通势起去磁作用,励磁电流甚小,铁芯中的总磁通很小,二次绕组的感应电动势不超过几十伏。如果二次侧开路,二次电流的去磁作用消失,其一次电流完全变为励磁电流,引起铁芯内磁通剧增,铁芯处于高度饱和状态,加之二次绕组的匝数很多,根据电磁感应定律正=4.44/fNB,就会在二次绕组两端产生很高(甚至可达数千伏)的电压,不但可能损坏二次绕组的绝缘,而且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再者,由于磁感应强度剧增,使铁芯损耗增大,严重发热,甚至烧坏绝缘。因此,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电气试验人员的一个大忌。鉴于以上原因,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不能装设熔断器;二次回路一般不进行切换,若需要切换时,应有防止开路的可靠措施。

4.电压互感器在运行中为什么要严防二次侧短路?
答:电压互感器是一个内阻极小的电压源,正常运行时负载阻抗很大,相当于开路状态,二次侧仅有很小的负载电流,当二次侧短路时,负载阻抗为零,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会将电压互感器烧坏。因此,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是电气试验人员的又一大忌。

5.装有重合闸的线路、变压器,当它们的断路器跳闸后,在哪一些情况下不允许或不能重合闸?
答:有以下9种情况不允许或不能重合闸。
(1)手动跳闸。
(2)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跳闸。
(3)远方跳闸。
(4)断路器操作气压下降到允许值以下时跳闸。
(5)重合闸停用时跳闸;
(6)重合闸在投运单相重合闸位置,三相跳闸时。
(?)重合于永久性故障又跳闸。
(8)母线保护动作跳闸不允许使用母线重合闸时。
(9)变压器差动、瓦斯保护动作跳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