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电缆问题

楼主(2008-07-26):
大家哈,我想问一问题啊,我们有一个项目啊,空气压缩机是75KW的,距离电气总柜距离约40米,我现在给他用4X50平方加16平方的,最近开机发现,电缆很烫,我准备给他再并一根16平方的电缆啊,这样有没有问题啊,谢谢大家这种方法可行不

网友A:
可以呀.我们这的空压机就是两根3X16+1的电缆并着用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网友B:
并联必须是同截面、同长度、同材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联必须是同截面、同长度、同材质

不必同截面,我以前做过,效果明显。

网友E:
这样不可取,要考预均流

网友F:
不可取,要考虑均流这种情况,万一真的出现均流这种情况,16平方要经过75A,麻烦了。如果你有现成的电缆,接线方便容易,工作量不大的话,可以试一试。如果要重新电缆的话,我认为你还是买和原来一样的比较稳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可取,要考虑均流这种情况,万一真的出现均流这种情况,16平方要经过75A,麻烦了。如果你有现成的电缆,接线方便容易,工作量不大的话,可以试一试。如果要重新电缆的话,我认为你还是买和原来一样的比较稳妥。

网友H:
并在哪???是并在另一根16平上??

网友I:
哪根发烫?并哪一根?

网友J:
有条件的话,最好不要选择不同截面积电缆并联,发热问题是多方面的,1、电缆的选择  2、电缆的敷设方式,介质等  3、单芯电缆铠甲的选择等。 如果要选择并联尽量选择同种规格、同截面积的电缆并联。

网友K:
同意楼上说的,截面积不同的电缆发热不同,这样用不好,

网友L:
这种做法不可取,应该把整根电缆换大规格。

网友M:
应该把整根电缆换大规格75

网友M:
应该把整根电缆换大规格70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