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电源

楼主(2008-07-26):
市场上有没有输出4到20ma的ma电源,这样就可以直接控制了。

网友A:
隔离放大器4-20MA

4-20mA电流环隔离芯片是单片两线制隔离接口芯片,该IC内部包含有电流信号调制解调电路、信号耦合隔离变换电路等。很小的输入等效电阻,使该IC的输入电压达到超宽范围(7.5—32V),以满足用户无需外接电源而实现信号远距离、无失真传输的需要。内部的陶瓷基板、印刷电阻工艺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器件能达到3KVAC绝缘电压和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的现场恶劣环境要求。ISO 4-20mA系列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无需外接任何元件即可实现4-20mA电流环隔离或信号一进二出、二进二出等变换功能。

产品规格: 32mm*14.2mm*8.9mm

楼主:
我要的不是芯片。我想要的是给入220V电源,然后输出4~20ma的信号,用这个信号,我给定阀门的执行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