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智维专业的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黑匣子)—Kvaser Memorator

楼主(2008-07-26):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提供的功能包括一个优秀的CAN总线数据记录器和一个USB CAN总线接口在一台设备上。在把Kvaser Linx组合进来时,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也支持总线类型包括 LIN, J1587,和SWC。
作为一个数据记录器,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特别适合于在野外捕捉不规律的故障或者进行远程诊断。巨大的优点所有配置是由用一个户友好配置程序制作的并且存储在闪盘上。这使它既容易又方便地用PC设置配置和把它下载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用于野外。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有一个USB连接器,能够被用作一个强大的USB CAN总线接口(如同我们的Kvaser USBcan Professiona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的功能

触发和数据记录功能
• Kvaser Memorator能够连续记录,或者通过基于讯息、数据信号值、错误讯息、外部触发的下降或上升沿和I/O信号等生成的高级触发来触发记录。
• 具有在前和在后触发功能,没有缓存器大小的限制,只受硬盘空间的限制。
• 在优良的记录器模式可以处理20 000 msgs/s。
• 传送讯息到总线网络。
• 外部数字输出能够驱动一个LED或者蜂鸣器。
• < 250 ms启动时间
• 支持寂静模式-安全地记录总线流量没有干扰和“只听”模式用于总线分析工具。
滤波器
• 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能够过滤出可选择的讯息和/或被记录信号。标示符能够从数据库捡出,或者所有讯息都能够被记录。
• 支持 pass和stop滤波。
• 生成一个记数的pass滤波以实现在计数出现下的讯息记录。
存储卡和功能
• 可以使用标准的MMC或SD型闪存卡-达到2GB。
• 更大的SDHC卡将来支持-达到32GB。需要更多资料,请联系我们。
• 以一个环链设置几个装置用于更大的记录容量。
• 通过USB接口以1.4 MB/s传送记录的数据或者通过一个SD卡读取器以15 MB/s传送记录的数据。
在PC中的配置软件
• 容易的使用图形配置工具-Kvaser Memorator Professional设置工具。
• 配置CAN控制器,也就是bit rate和滤波。
• 配置触发条件。
• 配置滤波用于被存储的讯息。
• 配置经由USB的上传和下载。
• 用所包含的 Kvaser发报机软件,一个全面的测量设置能够被转变成一个自安装包,这被发送到一个远程的位置来完成指定的记录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vaser Memorator的主要特点
• 一个装置用于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 一个优良的CAN总线数据记录器和一个USB CAN总线接口的所有功能集中在一个装置内。
• 通过Kvaser Linx, 例如LIN、SWC、J1587等支持不同的总线类型。
• 驱动支持主要的操作系统。
• 快速和容易的一插即用安装。
• 支持11-bit (CAN 2.0A)和29-bit (CAN 2.0B)标示符。
• CAN讯息被打上时间-印记,具有2微秒分辨率。
• 大的在板RAM缓存器用于CAN讯息。
• 100%兼容用KVASER CANlib为Kvaser Leaf、LAPcan、PCIcan、PCcan、 USBcan等硬件而写的应用程序。
• 两个CAN连接 ISO-11898-2高速,10 kbit/s到1 Mbit/s。
• 电隔离用于保护硬件。
• 130mA电源消耗。
• 操作温度范围从-40 到 + 85°C
• 电源来自CAN总线或者来自USB端。
• 内装实时(日历)时钟带电池备用。
• 记录器状态用5个外部可视的LED指示。
• 塑料外壳,尺寸宽*长*高大约 50*90*25 mm (circa 2 x 3,5 x 1 inch)。

软件平台:
• Windows 2000/XP/Server 2003, Windows 98/ME
• Linux (in USBcan Professional mode

楼主: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多种汽车技术公司最近宣布,将把新近生产出来的汽车“黑匣子”投入市场。这种“汽车数据记录系统”,经过该公司10多年的开发研究最终成型,目标是创造第一个应用多种技术的、数字的、电子控制的即时商用汽车控制和记录装置。 这一系统完全独立于汽车上原有的计算机模块,拥有自有的微处理器、传感器和存储模块,与飞机数据记录器十分相似,因而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该产品的雏形首先出现在欧洲,将很快在美国得以应用。基本的商用车系统包括事故发生记录、运输记录和防盗技术。其附加的模块和更高级的“即插即用”技术包括行驶称重、无线卫星通讯、GPS定位系统、电子计费、声音识别、声音合成及导航。另一种商用拖车系统的基本型包括事故发生记录、无线卫星通讯和GPS定位系统;升级后加上了行驶称重和防盗系统。“黑匣子”的无线通讯特性可以将数据下载到固定设备上及车载设备上,这就极大地方便了旅行过程中的商务活动。 欧洲共同体近来已经立法,规定商用车安装“黑匣子”。这一立法要求其欧洲的15个成员国在10年内,给予在用的900万辆商用车安装这一装置。这一作法将会很快在美国引起效仿。

楼主: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希望所有的轿车和卡车都安装俗称“黑匣子”的数据记录仪。
  2003年在加州SantaMonica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在那次事故中一位86岁的老人驾驶一辆1992年生产的别克LeSabre轿车冲进了一个农村集市撞死了10个人,在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后,该委员会在最终结论中说数据记录仪将有助于搞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黑匣子”将会记录下在事故发生前几秒钟的行驶速度、是否系安全带、刹车情况和其他的一些关键数据。
  负责管理汽车行业的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NHTSA)表示,美国大约15%的各种车辆安装了“黑匣子”。保险公司和其他法律强制机构都支持轿车广泛使用“黑匣子”。
而交通安全委员会表示在2004款的各种车辆中67%到90%都安装了“黑匣子”,并且各汽车生产商加装这种设备的速度很快。在今年6月,NHTSA已不再强制要求安装这一设备,但该机构希望在09款的车辆上它可以成为标准配备。

楼主:
1. 概要
提到黑匣子人们就会联想到飞机,通常会把黑匣子安装在飞机上用来存储飞行记录,当发生事故时用来分析事故原因。但近年来,黑匣子技术也逐步应用到汽车上。
汽车黑匣子是新一代汽车安全设备,拟从法律上保护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员,所以,它是继安全气囊、ABS刹车系统自之后又一个有望普及的车载安全设备。
目前,汽车黑匣子主要安装在出租车、货车、大巴等上面,用于记录车辆行驶速度、距离等基本行驶信息。
与上述汽车行驶记录仪相比,汽车黑匣子可以记录多种数据并在发生事故时用来判断事故原因。它不仅可以记录一段时间内的车辆行驶记录、事故前后一段时间的图像、语音、速度、应用GPS和陀螺传感器的车轨数据、转弯角度等,而且也可以记录刹车、离合器、发动机RPM、开关车灯等记录。
不仅如此,发生事故时可以通过无线互联网发出求救信号,或通过与黑匣子相关的产品向信息中心自动报警,及时为事故中受伤人员提供急救措施。
汽车黑匣子主要功能是通过GPS提供位置信息、通过传感器提供碰撞信息、存储各种驾驶员的操作信息、通过通信网络自动发出事故信息等。
汽车黑匣子的作用如下。
发生事故时可以提供准确的证据,尤其是可以解决没有目击证人时可能发生的纠纷,所以最大限度维护遵守交通规则人员的利益。当发生事故时,交通警察和保险公司职员及时赶到现场并从汽车黑匣子收集证据资料,即使没有目击证人也可以重现发生事故状态。
通过分析零件质量提供可提高汽车安全的基础数据。汽车黑匣子通过记录各种行驶和操作数据,发现汽车的重大缺陷,从而做到防范于未然。
通过事故分析发现交通系统存在的问题和提供改善交通环境的数据
不仅可以提供事故前后的各种数据,而且可以通过记录查看平常是否紧急加速、是否急刹车等行驶数据,以此分析并改善不良驾驶习惯,起到预防事故作用。
近来,汽车黑匣子越来越在判定交通事故责任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想到行驶记录会存储到黑匣子,驾驶员也会有意识的去文明驾驶。所以在日本、欧洲,汽车黑匣子以高档小汽车和特殊商务用途车为主向普通汽车逐步普及。其所需的核心技术如下:
1 监测事故技术
应用在汽车中的监测事故方法有多种:首先有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安全气囊的前方碰撞传感器、侧面安全气囊的碰撞传感器等,另外还有应用前端和侧面加速度传感器的冲撞力量计算方法。发生比较小的事故(无法自动检测到的情况)时,通过驾驶员的操作代替事故自动监测功能,存储事故前后状况数据。
2 存储数据技术
汽车黑匣子通过存储事故前后多种数据来分析事故状况。所以为了分析发生事故后的数据,需要备份存储数据。汽车发生事故后不能保证继续供电,所以黑匣子一般配备独立的电源,保障即使汽车中断供电也不影响黑匣子的工作。而且为了在不连续供电的情况下也可以存储数据,应尽可量使用Flash Memory。
但是Flash Memory与SRAM、DRAM相比速度较慢,所以很难直接存储图像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般采用把发生事故以后某一段时间的数据先存储在RAM,再备份到Flash Memory;或降低图像分辨率后直接存储到Flash Memory;或者通过压缩图像数据减小数据大小,然后再存储。速度、加速度、方向盘角度、油门操作与否、电子设备的操作与否等信息直接可以从安装在汽车上的传感器获得。
3 数据分析技术
发生事故以后,为了通过存储在汽车黑匣子的各种行驶记录数据再现事故状况或分析行驶状态,需要建立以PC为基础的数据分析系统。为此一般需要提供下载工具和分析软件。为了分析数据并恢复数据,可以通过恢复存储的图像并播放进行确认。通过具有法律效率的相关机构下载和分析数据比起个人更有信赖性。
2. 标准化发展方向及相关法规
美国作为最大汽车市场,正在制定有关汽车黑匣子的标准。目前通过制定相关法规,规定部分汽车上必须安装黑匣子。在日本,计划为安装黑匣子的汽车减少保险费。从各国推动黑匣子的力度来看,其普及的日子将指日可待。
IEEE标准化委员会制定汽车黑匣子记录的各种数据的公共标准,包括日期、时间、位置、速度、行驶方向、乘客数量、安全带使用与否等数据。美国交通安全机构从97年一直提倡安装黑匣子,其最主要的理由是通过综合汽车记录设备和GPS等无线技术,可以为事故中受伤的人员提供及时的救助。
但是由美国、日本、德国的部分汽车厂商组成的汽车交通安全联盟则主张“通过普及汽车黑匣子,为事故中受伤的人员提供更好的救助的同时,还要保护车主个人隐私”。个人隐私保护论者担心滥用汽车黑匣子导致侵犯个人隐私。而另一方面强调黑匣子必要性的人们主张记录在黑匣子的数据属于车主法定财产,如果司法当局查看信息则必须遵守其法律程序,以此来保护个人隐私。所以不仅需要制定黑匣子的硬件和功能规格、数据种类的标准,而且还需要拟定有关强制安装规定与正确使用方法。

3. 国外技术发展现状
(1)台湾、日本、美国汽车黑匣子技术现状
主要研发和生产汽车黑匣子的主要有:台湾的Royaltec和日本汽车研究所、美国RoadSafety、Drivecam等企业和GM、Ford、Toyota、Honda等汽车厂商。
Royalteck公司的蓝色GPS在交通介绍功能基础上添加了数据记录器功能,可以将行驶相关的行车路线、驾驶速度、停车和维修公司信息等30,000 以上移动数据存储到内置Memory。车辆行驶路线、速度、时间、GPS卫星信号接收状态等移动数据可以通过PC、笔记本电脑、PDA等读出,所以完全可以当作简单的汽车黑匣子。
日本汽车研究所的汽车黑匣子“Drive Recorder”只有普通饭盒大小,通常可以把它安装在副驾驶座下面。会把紧急刹车或紧急打方向盘等突发状况识别为事故,记录1分钟内的各种记录。
记录的数据有速度、方向盘角度、刹车和油门动作等。而且通过车镜安装微型摄像头,自动记录从驾驶位上看到的事故前10秒和后5秒的场面。此产品曾安装在出租车与货车等215台车辆上并进行性能测试,结果显示在实际发生38件事故中,此产品提供的准确刹车时间等数据在判定事故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Drivecam公司(http:/ /www.drivecam.com)产品可以记录碰撞前刹车、油门、转弯状态,也可以记录发生事故瞬间汽车内部的声音和图像。
Roadsafety公司主要为10台以上车辆的公司或个人和急救车等事故危险较高的车辆提供产品。此设备从96年开始就嵌入到汽车计算机诊断系统内部,在超速、紧急刹车、未系安全带时发出报警声音。其存储卡可以存储7天内的行车记录,通过连接电脑可以查看行车记录。
使用黑匣子具有代表性的汽车厂商有日本的Toyata和Honda、美国GM和Ford、瑞士Saab等公司。这些汽车厂商一般在汽车出厂前就安装黑匣子,尤其是GM和Ford在几乎所有的新车上安装了黑匣子。
GM为了收集安全气囊的启动信息,90年开始在车辆上安装称之为EDR(Event Data Recorders)的汽车黑匣子。从94年开始,GM在车辆上安装监测诊断模块设备,测量安全气囊启动时碰撞的程度。在此之后,逐步可以记录冲撞前5秒的数据,包括速度、发动机转速、加速、刹车操作等数据,基本上具有了黑匣子的功能。
Ford公司97年为自己公司的汽车安装了控制安全气囊和座位安全带的Restraining控制模块,Ford公司把此设备改善为可以记录冲撞前5秒的前方和侧面加速度、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气囊启动状态、安全带使用与否等信息。
(2)韩国
在韩国,几年前已经开始开发和生产汽车专用行驶记录仪和黑匣子,也陆续展出了他们的产品。如HK eCar、CaSPo、Hudsontec、Mobicon、E&I、Galche等。如Hke-Car公司的黑匣子可以记录发生事故时各种传感器检测到的碰撞数据,并可以存储事故前后车辆行驶状态和驾驶员操作状态并重现其过程。所以不仅可以通过HK e Car公司汽车黑匣子记录的数据分析事故原因,而且可以通过黑匣子记录的驾驶员的操作记录和行驶记录分析事故原因。
Caspo公司(http:/ /www.digic a s po.c om)的黑匣子可以记录汽车每一分钟的最快速度,而且可以存储急刹车、紧急加速、长时间超速、超速等车辆行驶信息,并且记录事故发生前后30秒之内方向指示灯、刹车、方向盘操作和转弯轨迹等信息。它是记录基本行车记录的数据存储设备,但不会存储图像、语音、位置等传感器信息。
E&L公司的汽车黑匣子大小为长195mm、宽110mm、高50mm。可以录音事故前15秒到事故后45秒左右共1分钟内的情况,而且是电波发送系统。此产品以0.2秒为单位,记录刹车操作、汽车速度、方向盘角度、驾驶员话音、汽车启动与否等信息。
Hudsontec的产品可以选择性地安装前方和后方摄像机,可以存储速度、加速度、RPM、刹车操作信息、方向指示灯操作状态信息,并且支持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识别某些功能。此产品可以把事故发生前10秒和后5秒的数据记录到Flash Memory并提供读取数据软件。
Mobicon公司的产品是数据行车记录仪形式,具有内部嵌入行驶记录仪,但表和报警器除外。它可以周期性记录汽车行驶速度、时间与距离。
Galche公司产品可以存储多频道图像数据,与其它产品相比,DVR(Digita 1Video Recorder)的功能要更强。此产品是嵌入式产品,通过M-JPEG压缩方式,实时存储800*600的动画,而且可以存储多频道图像数据。所以可以在汽车多个地方安装摄像机,在发生各种汽车被盗事件时提供嫌疑人资料。
4. 汽车黑匣子市场现状
汽车保险公司非常希望通过在车辆上安装黑匣子减少交通事故,所以积极支持客户安装黑匣子。各国制定的有关使用黑匣子的强制性法规也成为促进汽车黑匣子市场发展的契机。
美国交通安全机构致力于推动使用汽车黑匣子,汽车厂商从90年代初开始在汽车上安装了安全气囊和EDR设备,而且规定从1998年以后生产的车辆必须安装黑匣子。
中国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规定车辆上必须安装记录车辆行驶记录的汽车行车记录设备。从而刺激了汽车黑匣子市场的市场需求。

5. 结束语
一般听说过飞机事故新闻的人对黑匣子都会有所了解,或许也关注过根据黑匣子得出的事故原因报告。在交通状况日益繁杂的今天,通过把分析事故原因中起决定作用的黑匣子安装在汽车上,正确判断交通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从法律上保护遵纪守法的驾驶员。
然而,因为汽车黑匣子记录驾驶员的行驶记录,所以也涉及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不过如果认识到了美国的车辆出厂前必须安装黑匣子,人们对黑匣子认识将完全改变。所以有必要制定有关强制安装和使用汽车黑匣子的规定。
随着黑匣子记录的数据种类越多,虽然可以从中得出更准确的事故分析结果,但也会影响产品的价格。目前,行驶记录仪迅速向黑匣子发展,所以在加快制定相关标准与规定并拟定测量数据的种类和规格之后,才能提供客观和具有信赖性的证据。
目前,汽车黑匣子技术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预计汽车黑匣子不仅将发展为大众化的汽车用设施,而且无庸置疑的将成为汽车必备的标准设备。

楼主:
汽车行驶记录仪
Vehicle Travelling Data Recorder
汽车行驶记录仪Vehicle Travelling Data Recorder、又叫做行车记录仪Vehicle Data Recorder、汽车黑匣子除了能够记录司机是否超速和疲劳驾驶外,还能够准确地画出汽车的行驶轨迹——目前...(汽车“黑匣子”二代开始研制 可记录超速)Event Data Recorder (“automobile black box”)、汽车事故记录仪Crash Data Retrieval,随着现代交通越来越庞大、复杂,对安全和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世界各国都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要求交通车辆安装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以提高车辆管理的效率和提高交通安全。
  从目前我国汽车行驶记录仪的应用情况分析,车辆安装汽车行驶记录仪有以下使用效果:一是汽车行使记录仪能真实、准确反映车辆运行中的实际状况,记录相关的监控数据。其存储的数据为企业加强对车辆的使用、运行、调度的科学管理,为安全行车管理和事故的分析,以及今后路面执法监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二是车辆超速行驶时能发出报警声警告司机减速,督促司机安全行车,起到防止和减少交通事故的作用。三是由于安装了汽车行驶记录仪,司机在行驶中能保持车辆中速行驶,对延长车辆使用寿命、节约燃料、减轻轮胎耗损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可减少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四是汽车行驶记录仪记录的数据,对交通事故的原因和责任分析,有一定的作用。
产品功能详细说明:
  一、预防事故功能
  1、超速报警功能
  当车速超过超速报警门限值(可由经授权的产品管理软件进行设置,如80公里/小时)时,发出报警声 (最多持续30秒钟)、 光(超过报警门限的速度数字闪烁),提醒驾驶员减速,以免发生事故。
  2、超速记录功能
  当车速超过超速报警门限值10公里/小时后, 将记录超速次数、开始超速的时刻、持续时间、最大车速值、驾驶员姓名及代码。
  3、超时记录功能(疲劳驾驶记录功能)
  当同一驾驶员连续驾驶超过规定时间,则作为疲劳驾驶记录下来。
  二、车辆行驶管理功能
  1、开、停车记录功能
  能记录车辆每一次的开车时刻、停车时刻和行车时间、行车距离、驾驶员姓名及编号,因而能记录车辆处于运行状态下的实际运行情况。
  2、日统计功能
  能统计出两个月内每一天的出车时刻、收车时刻、行车里程、行车时间、当日最高车速及累计行驶里程,使车主和车队方便地了解到本月车辆的使用情况,以便加强对车辆的使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3、行驶数据记录功能
  能记录360小时内与实时时钟相对应的每分钟的平均车速。
  三、事故疑点数据记录功能
1、最后10次停车数据记录功能
 能记录最后10次每一次停车前20秒内每隔0.2秒的瞬时速度与实时时钟相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及车辆制动、左转弯、右转弯、鸣喇叭等状态信号。
  a、停车时刻(年、月、日、时、分、秒);
  b、车速值(公里/小时);
  c、距停车点距离(米);
  d、刹车信号、左右转弯信号、开门、远近光、雾灯和鸣喇叭信号等的状态;
  这些数据可按表格或曲线形式提供给用户和交警,便于交警客观、公正地分析和处理交通事故。
  2、特殊事故数据保存功能
  当车辆停车前发生交通事故的可疑特征时(如车辆倾翻、紧急刹车等)产品能将事故数据进行特殊保存,以免被冲掉。
  3、断电数据记录功能
能自动对记录仪的断电时间(月、日、时、分)、上电时间(月、日、时、分)进行记录,记录次数各为25次。

楼主:
汽车行驶记录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行驶记录仪(以下简称记录仪)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标志、标签和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记录、存储、显示、打印输出车辆有关行驶状态信息的汽车行驶记录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A:低温(idt IEC 68-2-1)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 第2部分 试验方法 B:高温(idt IEC 68-2-2)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idt IEC 68-2-3)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idt IEC 68-2-27)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振动(正弦)(idt IEC 68-2-6)
GB 4094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和信号装置的标志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6736-1997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内容与构成(idt ISO 3779:1983)
GB/T 17626.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2:1995)
GB/T 17626.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3:1995)
GA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QC/T 413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汽车行驶记录仪 vehicle travelling data recorder
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里程以及有关车辆行驶的其他状态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并可通过接口实现数据输出的数字式电子记录装置。
3.2
车辆特征系数 vehicle characteristic coefficients
车辆行驶每公里里程时驱动速度传感器的转数(r/km)。
3.3
连续驾驶时间 continuous driving time
同一驾驶人员在相邻的、时间超过20min的休息时段之间的驾驶时间总和。
注: 不超过20min的休息时间被视为连续驾驶时间。

3.4
日历天 calendar day
以北京时间计算从00:00点到24:00点的一整天。
3.5
上载 uploading
记录仪把特定数据信息按约定的格式发送给外部设备。
3.6
下传 downloading
外部设备把特定数据信息按约定格式发送给记录仪。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组成
记录仪主要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 主机:包括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实时时钟、显示器、操作键、打印机、数据通信接口等装置。如果主机本体上不包含显示器、打印机,则应留有相应的数据显示和打印输出接口;
—— 车速传感器;
—— 数据分析软件。
4.1.2 外观
记录仪各部件外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等缺陷。金属机壳表面应
有防锈、防腐蚀涂层,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显示屏显示应清晰、完整,不得有缺损现象。如采用铅封装置,铅封应完好。
4.1.3 文字、图形、标志
记录仪上使用的文字、图形、标志应符合如下要求:
—— 耐久、醒目、规范;
—— 用以表示车辆行驶工况的图形标志应符合GB4094的规定;
—— 显示器、打印输出、操作说明、铭牌、标志中的文字必须使用中文,根据需要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他文字。
4.1.4 铭牌
记录仪应有铭牌,铭牌应符合如下规定:
—— 铭牌应安装在记录仪主机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寸应与主机结构尺寸相适宜;
—— 铭牌上应标出制造商名称、地址、商标、产品中文名称、规格型号、记录仪主机可识别的唯一性编号、制造日期等内容。当铭牌尺寸不足以表示上述所有信息时,至少应标识出制造商名称、商标以及记录仪主机可识别的唯一性编号。
4.2 电气部件
4.2.1 电源
记录仪的主电源应为车辆电源。
4.2.2 连接导线
记录仪连接电源导线的颜色应为:
1) 红色——连接电源正极;
2) 黑色——连接电源负极。
对所有导线均应有适当保护,以保证这些导线不会接触到可能会引起导线绝缘损伤的部件。当导线
需穿越金属孔时,应装有衬套。金属穿线孔应进行倒角,不得有锋利的边缘。接线要整齐布置,并使用线夹、电缆套、电缆卷固定,线束内的导线要有序编扎。
4.2.3 插接器
使用插接器时,插头两端的线色应相同。若有两个以上插头,插头间应不能互换。
在接插完毕后,插头和插座的连接应牢固可靠,不应有松动、接触不良现象。
4.2.4 熔断器
记录仪如使用熔断器,应在使用熔断器处清晰地标出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
熔断器的安装、更换应方便。
4.3 电气性能
4.3.1 电源电压适应性
在按表1给出的电源电压波动范围进行电压适应性试验时,试验后记录仪数据记录、显示、打印输出、数据通信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表1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 单位为伏特
标称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
波动范围 极性反接
试验电压 过电压
12 9~16 14±0.1 24
24 18~32 28±0.2 36
36 27~48 42±0.2 54

4.3.2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在表1规定的标称电源电压极性反接试验下,记录仪应能承受1min的极性反接试验,除熔断器外(允许更换烧坏的熔断器)不应有其他电气故障。
试验后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显示、打印输出、数据通信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4.3.3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在表1规定的过电压下,记录仪应能承受1min的电源过电压试验。
试验后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显示、打印输出、数据通信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4.3.4 断电保护性能
当记录仪断电,应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断电前存储的数据能至少经过15天不丢失。
4.4 功能
记录仪应有如下功能:
—— 自检功能;
—— 实时时间、日期及驾驶时间的采集、记录、存储功能;
—— 车辆行驶速度的测量、记录、存储功能;
—— 车辆行驶里程的测量、记录、存储功能;
—— 驾驶员身份记录功能;
—— 数据显示;
—— 操作功能;
—— 数据打印输出功能;
—— 数据通信功能。
其他未规定的功能制造商可按用户要求自行增加,但不应与本标准中相关条款相抵触。
4.4.1 自检功能
记录仪在通电开始工作时,应首先进行自检,自检正常后应以绿闪信号或显示屏显示方式指示工作正常,如有故障则应以红闪信号或显示屏显示方式指示故障信息。
4.4.2 实时时钟、日期及驾驶时间的采集、记录、存储
1) 记录仪应能提供北京时间日期和时钟,该日期和时钟被用于为记录仪实现所有功能(记录、输
出、显示、数据通信等)标注日期和时间。记录仪应能以年、月、日或yyyy/mm/dd/的方式记录实时日期;应能以时、分、秒或hh:mm:ss的方式记录实时时钟。
2)记录仪应能对连续驾驶时间进行记录。
3)连续记录24h数据,记录时间允许误差在±5s以内。
4.4.3 车辆行驶速度的测量、记录、存储
4.4.3.1 事故疑点数据
记录仪应能以不大于0.2s的时间间隔持续记录并存储停车前20s实时时间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及车辆制动状态信号、记录次数至少为10次。
速度记录单位为km/h,测量范围为0km/h~220km/h,测量分辨率等于或优于1km/h。
4.4.3.2 行驶状态数据
无论车辆在行驶状态还是停驶状态,记录仪均应能提供实时时间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信息。
当车速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超过1脉冲/秒并且持续5秒以上时,可认为车辆是在行驶状态,否则认为车辆是在停驶状态。
记录仪应能以不大于1min的时间间隔持续记录并存储车辆在最近360h内的行驶状态数据,该行驶状态数据为: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与实时时间相对应的每分钟间隔内的平均行驶速度值。
速度记录单位为km/h,测量范围为0km/h~220km/h,分辨率等于或优于1km/h。
4.4.3.3 记录误差
1) 分别输出相当于20km/h、65km/h、100km/h、145km/h的模拟速度信号对记录仪进行测试时,
其速度记录允许误差为±1km/h。
2) 记录仪安装在测试用车上进行实车路试,在行驶速度恒定在40km/h±1km/h和行驶速度在
40km/h~60km/h变化情况下分别进行测试时,其速度记录允许误差为±2km/h。
3)记录仪在安装到车辆上使用后,在40km/h的行驶速度进行测试时其速度记录的最大允许误差为±6km/h。
4.4.4 车辆行驶里程的测量、记录、存储
1) 记录仪应能持续记录车辆从指定统计时间开始的累计行驶里程。车辆行驶里程记录单位为km,
行驶里程的测量范围为0~999 999.9km,分辨率应等于或优于0.1km。
2) 型式检验时,记录仪安装在测试用车上进行实车行驶里程误差测试,当测试距离为5km时,行
驶里程允许误差为±0.1km以内。
4.4.5 驾驶员身份记录功能
记录仪应能实现驾驶人员身份记录功能,应能记录驾驶员代码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证号。
驾驶员代码为阿拉伯数字,其最大长度不超过7位,代码设置方法由使用者根据需要自定,在同一记录仪的数据记录中,某一驾驶员的代码应与其机动车驾驶证证号唯一相对应。
在每次驾车前,驾驶人员首先应确认自己的代码,确认方式由制造商自定。
4.4.6 显示及操作功能
4.4.6.1 显示器
显示器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显示字符应笔划完整、清晰规范,在使用中不依靠环境光源也能正确读数;
2) 显示数据参数时字符高度不小于4mm;
3) 在显示数据参数的同时,应以显示或面板标识的方式清楚表示数据参数的名称及单位,字符高度不小于3mm;
4) 显示器在车辆点火开关通电后应处于工作状态;
5) 在任意恒定的速度下,车速显示值的变化范围不得超过1km/h。
4.4.6.2 显示内容
当无按键操作时,可默认显示车辆的实时行驶速度、实时时钟或驾驶员代码。
通过操作按键应能实现如下显示:
1) 最近15min内每分钟的平均车速记录;
2) 最近2个日历天内同一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超过3h的所有数据记录;
3) 车辆特征系数。
其他显示参数由制造商根据客户需要自定义。
4.4.6.3 操作按键
1) 操作按键设置应能满足使用要求,并应在对应的位置标出各按键名称;
2) 仅使用面板按键应不能对速度、时间、里程等原始数据的进行修改、删除。
4.4.7 数据打印输出功能
4.4.7.1 打印方式
1) 数据打印只能在停车状态下进行;
2) 从打印开始到每分钟平均车速记录内容打印结束,时间不应超过30s;
3) 打印字符字迹应清晰、规范;
4) 打印字符的高度应不小于2.4mm,宽应不小于1.5mm;
5) 打印纸上应留有足够的空白位置供驾驶员或其他人员签名及简单备注之用。
4.4.7.2 打印内容
记录仪至少应能打印输出车牌号码、车牌分类、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打印实时时间、停车时刻前15min内每分钟的平均车速、疲劳驾驶记录(一次连续驾驶时间超过3h的所有记录)。
打印内容及格式见例1。
示例 1:
车牌号码:××××××××
车牌分类:大型汽车
驾驶员代码:0000001
驾驶证号码:××××××××××××××××××
打印时间:2002年7月8日15时46分30秒
自停车时刻起前推15分钟内车辆每分钟内平均速度:
15:45 20km/h
15:44 60km/h
15:43 96km/h
…… ……
15:32 118km/h
15:31 110km/h
疲劳驾驶记录:
记录1:
开始时间:2002/07/07 21:00; 结束时间:2002/07/08 2:30
记录2:
开始时间:2002/07/08 8:30; 结束时间:2002/07/08 12:21
4.4.8 数据通信功能
4.4.8.1 通信接口
记录仪应同时配置以下两种标准接口:
1) USB(通用串行总线)标准接口,建议采用主结构式USB接口;
2) 标准RS232CD型9针接口。
在具备上述通信接口的基础上,本标准不排除同时使用其它通信方式的可能性。
4.4.8.2 数据通信协议
数据通信协议见附录A。
4.4.8.3 下传信息
应能通过4.4.8.1规定的通信接口,实现对记录仪中如下参数和信息的输入、设定、存储:
1) 车辆识别代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
2) 驾驶员代码、驾驶证证号;
3) 实时时钟;
4) 记录仪主机可识别的唯一性编号及初次安装日期。
记录仪对每一次下传的日期及时间进行记录、存储。
4.4.8.4 上载信息
应能通过通信接口,向外部设备输出至少包含如下内容的信息:
1) 实时时钟;
2) 事故疑点数据;
3) 最近360h内车辆行驶速度数据(记录间隔为1min,数据为每分钟内的平均速度。);
4) 对应实时时钟的车辆行驶里程数据;
5) 车辆识别代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
6) 驾驶员代码、驾驶证证号;
7) 车辆特征系数;
上载数据时,应不能改变和删除记录仪内存中已存储的任何数据。
记录仪应对每一次上载的日期和时间进行记录、存储。
4.4.8.5 车辆特征系数的设定
车辆特征系数的设定在以下情况时进行:
—— 新车出厂时;
—— 由授权部门进行周期性检验或校准时;
—— 其它经有关部门授权的特殊情况。
对车辆特征系数设定时,记录仪应对每一次设定时间进行记录、存储。
4.5 数据分析软件
记录仪的数据分析软件应全部使用中文界面,并具有一定兼容性,能在通用的中文操作系统中安装使用。
数据分析软件应具有原始数据读取、查询、统计、图表生成、参数设置、操作权限管理等功能。
在采集原始数据后,数据分析软件应能生成至少如下图表:
—— 事故疑点数据曲线图。内容及记录格式应符合4.4.3.1的要求,曲线图例见附录B,其横坐标为实时时间及日期,纵坐标为与实时时间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和制动状态信号或客户所要求的其它信号,曲线图上同时还应包含车牌号码、车牌分类、驾驶证号码等内容。
—— 一般行驶速度记录曲线图。内容及记录格式应符合4.4.3.2的要求,其横坐标为实时时间及日期、纵坐标为与实时时间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和客户所要求的其它信号,曲线图上同时还应包含车牌号码、车牌分类、驾驶证号码等内容。
—— 数据列表。列表格式见示例1,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
1)符合记录间隔时间要求的实时时间及日期;
2)实时时间所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等数据;
3)车牌号码,驾驶证号码。
示例 1:一般车辆行驶速度记录数据记录列表,采样时间间隔为1min:
车牌号码:×××××××
车牌分类:大型汽车
驾驶证号码:××××××××××××××××××
日期时间(2002/05/10) 每分钟内的平均行驶速度
15:30 60km/h
15:31 62km/h
15:32 59km/h
15:33 50km/h
…… ……
4.6 数据安全性
记录仪应防止数据被更改或删除,应从记录仪硬件和数据分析软件系统两个方面来实现:
1) 硬件上,应在记录仪主机上或其它适当的地方采取可靠安全措施(如铅封)防止数据储存器等
重要器件被更换;
2) 记录仪主机内车辆行驶速度、里程、驾驶时间等原始数据不能通过外部设备进行任何改写或删
除操作;
3) 分析软件对车辆识别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车辆特征系数、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等重
要参数,一般情况下只能读,不能更改或删除。在记录仪初始化调试、校准、维修或其他特殊情况下需对上述重要参数进行设置操作时,需经操作授权。
4.7 气候环境适应性
记录仪在承受各项气候环境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机壳、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变形;其记录功能、显示功能、打印功能等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或改变。
试验后记录仪速度记录误差应符合4.4.3.3第1)款的规定。
4.8 机械环境适应性
记录仪在承受各项机械环境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零部件应无损坏;应无电气故障,紧固部件应无松脱现象,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其记录功能、显示功能、打印功能等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试验后记录仪速度记录误差应符合4.4.3.3第1)款的规定。
4.9 外壳防护等级
记录仪主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QC/T 413中IP43的要求。
试验后通电检查记录仪主机的数据记录、通信功能应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4.10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记录仪在进行汽车点火干扰时,不应出现异常现象,记录功能、显示功能、打印功能应正常。
4.11 静电放电抗扰度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等级为3级,试验中及试验后记录仪不应出现电气故障,数据记录功能应正常,贮存的数据不应丢失或发生变化;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器和打印机出现功能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4.1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等级为3级,试验中及试验后记录仪不应出现电气故障,数据记录功能应正常,贮存的数据不应丢失或发生变化;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器和打印机出现功能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要求
如未标明特殊要求,所有试验均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1) 环境温度:15℃--28℃;
2) 环境相对湿度:45%--75%;
3) 供电电源为标称电源电压。
5.2 一般性能检查
5.2.1 组成检查
检查记录仪的结构组成应符合4.1.1条的规定。
5.2.2 外观检查
环境照度300lx以上,目距300mm~500mm情况下目视检查记录仪的外观及结构,应符合4.1.2条的规定。
5.2.3 文字、图形、标志、铭牌检查
1)目视检查记录仪的铭牌及其文字、图形和标志;
2)用蘸有汽油(90号以上)的干净棉布连续擦拭其文字、图形、标志符号15s。
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4.1.3、4.1.4的要求。
5.3 电气部件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各连接线、连接线的接插器、熔断器等应符合本标准4.2的要求。
5.4 电气性能测试
5.4.1 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
1)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将供电电压调至9V和16V,分别连续工作1h,其间输入模拟信号,检查记录仪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1的要求;
2)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24V时,将供电电压调至18V和32V,分别连续工作1h,其间输入模拟信号,检查记录仪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1的要求。
3)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36V时,将供电电压调至27V和48V,分别连续工作1h,其间输入模拟信号,检查记录仪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1的要求。
5.4.2 耐电源极性反接试验
对记录仪的电源线施加与标称电源电压极性相反的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施加14V±0.1V的反向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24V时,施加28V±0.2V的反向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36V时,施加42V±0.2V的反向电压,以上试验持续时间均为1min。
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2的要求。
5.4.3 耐电源过电压试验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12V时,对其施加24V的工作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24V时,对其施加36V的工作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36V时,对其施加54V的工作电压,以上试验持续时间均为1min。
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3.3的要求。
5.4.4 断电保护试验
将存有数据的记录仪接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连续断电15天后,检查其存储的数据信息应符合本标准4.3.4的要求。
5.5 数据记录功能测试
5.5.1 自检功能检查
接通记录仪电源,目视检查记录仪自检功能应符合4.4.1的要求。
5.5.2 数据记录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校准好时钟,按正常使用状态接入模拟信号,连续记录360h的实时时钟、行驶速度、行驶里程数据。
试验期间,输入的模拟车速信号应从0km/h到220km/h断续变化,试验期间至少模拟10次停车。
试验结束后,检查记录仪所记录的实时时间、日期、驾驶时间、行驶速度、行驶里程等数据应符合4.4.2、4.4.3、4.4.4的有关规定。
5.5.3 数据记录允许误差测试
5.5.3.1 行驶速度允许误差测试
1) 用模拟速度信号进行测试时的允许误差
记录仪通电正常工作,分别接入相当于20km/h、65km/h、100km/h、145km/h的模拟速度信号,模拟
速度信号的精度应等于或优于0.5%。
测试记录仪在接入模拟速度信号情况下的速度记录误差应符合4.4.3.3的要求。
2) 型式检验时安装在测试车上的允许误差
试验条件和试验车辆的准备工作应符合GB/T 12534的要求。
试验设备:车辆运动测试装置的时钟分辨率应优于或等于0.01s,速度测量分辨率应优于或等于0.1km/h,应能连续测量与实时时钟相对应的车辆瞬时和平均运动速度,其测速量程至少为0.5km/h~300km/h。
将记录仪和车辆运动测试装置同时安装在试验用车上,分别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测试速度记录误差:
—— 40km/h±1km/h的恒定车速行驶,同时使用车辆运动测试装置测量与实时时钟对应的车辆运动速度;
—— 车速在40km/h~60km/h间变化时,同时使用车辆运动测试装置测量与实时时钟对应的车辆运动速度;
在以上测试中,记录仪的实时速度记录值与车辆运动测试装置测量的实时速度间的误差应符合
4.4.3.3的要求。
5.5.3.2 时间记录允许误差测试
用标准计时装置对记录仪时间进行校准之后,连续记录360h的实时时钟,计算每24h的时间记录误差,应符合4.4.2的有关要求。
5.5.3.3 行驶里程允许误差测试
试验条件和试验车辆的准备工作应符合GB/T 12534的要求。
将记录仪安装在试验用车上,测试行驶距离至少为5km。测试中同时使用车辆运动测试装置测量与实时时钟对应的行驶里程,测试结束后检查记录仪的里程测量值,与车辆运动测试装置测量的行驶里程相比误差应符合4.4.4的有关要求。
5.6 驾驶人员身份记录功能检查
检查记录仪是否具备驾驶员身份记录功能,应符合4.4.5的要求。
5.7 显示功能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目视(在需要时手动)检查记录仪的显示屏、操作键、显示内容等各项功能均应符合4.4.6的要求。
5.8 打印功能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通过按键操作来测试其打印功能,检查打印方式及打印内容均应符合4.4.7的要求。
5.9 数据通信功能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接口电路,通过不同接口用记录仪附带的分析软件和通用测试软件进行数据的下传、上载功能的测试,对通信协议中规定的指令、内容均应进行逐条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4.4.8的要求。
5.10 数据分析软件测试
对记录仪产品配套的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安装、运行,并测试分析软件的数据采集、查询、统计、图表生成、操作权限管理等各项功能,查看各种图表曲线、数据列表的格式及内容,均应符合4.5的要求。
5.11 数据安全性测试
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检查记录仪的原始数据安全性。
目视(必要时使用工具)检查记录仪的主机及数据存储器等重要器件的有无采取可靠防护措施。
将记录仪分析软件安装在通用中文操作系统中,并将测试计算机按使用要求通过通讯接口与记录仪连接,对记录仪进行各种数据读取、查询、统计、参数设置、操作权限设置等功能操作测试,应符合本标准4.6的要求。
5.12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见表2。
5.12.1 高温试验
5.12.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的要求。
5.12.1.2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接入1.2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含打印、显示部分)放入高温试验箱,在70℃±2℃的温度下连续放置
72h,其间记录仪1h接通电源,1h断开电源,连续通、断电循环直至试验结束。
试验中及试验后均应符合本标准4.7的要求。
表2 气候环境试验项目表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高温试验 温度 70℃ 接入1.2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1h通电,1h断电。
持续时间 72h
高温放置
试验 温度 85℃ 试验中不通电,试验后检查功能。
持续时间 8h
低温试验 温度 -20℃ 接入0.7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1h通电,1h断电。
持续时间 72h
低温放置
试验 温度 -40℃ 试验中不通电,试验后检查功能。
持续时间 8h
恒定湿热
试验 温度 40℃±2℃ 24h不通电,24h接通标称电压通电工作。
持续时间 48h
相对湿度 90%~95%

5.12.2 高温放置试验
5.12.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2中的要求。
5.12.2.2 试验方法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含打印、显示部分)放入高温试验箱,在85℃±2℃的温度下放置8h。试验后恢复至室温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接入信号正常工作,检查其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7的要求。
5.12.3 低温试验
5.12.3.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 2423.1的要求。
5.12.3.2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接入0.75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含打印、显示部分)放入低温试验箱,在-20℃±2℃的温度下连续放置72h。其间记录仪1h接通电源,1h断开电源,连续通、断电循环直至试验结束。
试验中及试验后均应符合本标准4.7的要求。
5.12.4 低温放置试验
5.12.4.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 2423.1的要求。
5.12.4.2 试验方法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含打印、显示部分)放入低温试验箱,在-40℃±2℃的温度下放置8h。试验结束恢复至室温后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接入信号正常工作,检查其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7的要求。
5.12.5 恒定湿热试验
5.12.5.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 2423.3的要求。
5.12.5.2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并处于不通电状态的记录仪主机放入试验箱。记录仪在干球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0%~95%环境中保持24h后,接通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在正常工作状态再保持24h。
试验中及试验后应符合本标准4.7的要求。
5.13 机械环境试验
试验参数设置见表3。
表3 机械环境试验项目表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工作状态
振动试验 扫频范围 5Hz~300Hz 不通电
正常安装状态
扫频速度 1oct/min
扫频时间 每个方向8h
振幅 5Hz~11Hz时10mm(峰值)
加速度 11Hz~300Hz时50m/s2
振动方向 X、Y、Z三方向
冲击试验 冲击次数 X、Y、Z每方向各3次 不通电
正常安装状态
峰值加速度 490m/s2
脉冲持续时间 11ms
方向 X、Y、Z三方向

5.13.1 振动试验
5.13.1.1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GB/T 2423.10的要求。
5.13.1.2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处于工作状态的记录仪(含主机、显示器、打印装置)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在上下方向上进行扫频振动试验,扫频速度为1oct/min,频率为5Hz~300Hz,其中5Hz~11Hz频段范围内,振幅为10mm;11Hz~300Hz频段范围内时,振动加速度值为50m/s2,X、Y、Z每个方向试验8h。
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基本功能及外观结构,应符合本标准4.8的要求。
5.13.2 冲击试验
5.13.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423.5的要求。
5.13.2.2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并处于工作状态的记录仪(含主机、显示器、打印装置)安装在试验台上,在X、Y、Z三方向分别进行峰值加速度为490m/s2,脉冲持续时间为11ms的半正弦波脉冲击3次。
试验后进行功能检查,应符合本标准4.8的要求。
5.14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QC/T 41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记录仪不通电,记录仪主机(不含显示、打印部分)防护等级应符合4.9的要求。
5.15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试验
5.15.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放电电极间距为1cm~1.5cm;
2) 放电频率为12次/s~200次/s;
3) 放电电压为10kV~20kV。
5.15.2 试验方法
记录仪与试验设备共电源连接,在工作状态置于以放电电极为中心20cm半径的平面范围内,且放电电极距记录仪底面5cm~10cm时,以12次/s~200次/s的放电频率扫频,若有异常,在异常频率点持续试验5min;若无异常则在60次/s的放电频率上持续试验10min。
试验中检查记录仪的功能,应符合本标准4.10的要求。
5.16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5.16.1 试验装置
试验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应符合GB/T17626.2-1998中第6章的要求。
5.16.2 试验方法
受试记录仪通电正常工作,机壳按使用要求接地。放电点选择为在正常使用记录仪时操作人员易触及的表面进行放电试验,试验速率为2s放电1次,每个放电点应对正极性或负极性各放电10次,试验等级为3级。
试验中及试验后试样应符合4.11的要求。
5.17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5.17.1 试验装置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GB/T17626.3-1998中第6章的要求。
5.17.2 试验方法
试验按GB/T17626.3-199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等级为3级,试验中及试验后试样应符4.12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记录仪的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6.2 型式检验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2) 转产或转厂;
3) 停产后复产;
4)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5)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明显差异时。
进行型式检验需由申请产品型式检验者提供:
1) 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给出详细的操作、接线说明及记录仪分析软件的可安装、适用的中文操作系统名称、适用的速度传感器的名称、型号。
2) 检验用记录仪4套;
3) 与记录仪配套使用的数据通信及分析软件。
按表4的规定进行型式检验,如果有一项试验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型号记录仪型式检验不合格。
表4 检验项目、顺序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型式检验
1号样品 2号样品 3号样品 4号样品
1 一般要求 4.1 5.2 √ √ √ √
2 电气部件 4.2 5.3 √ √ √ √
3 电气性能 4.3 5.4 √
4 数据记录功能 4.4.1~
4.4.4 5.5 √
5 驾驶员身份记录 4.4.5 5.6 √
6 显示功能 4.4.6 5.7 √ √ √
7 打印输出功能 4.4.7 5.8 √ √ √
8 数据通信功能 4.4.8 5.9 √
9 数据分析软件 4.5 5.10 √
10 数据安全性 4.6 5.11 √ √ √
11 高温试验 4.7 5.12.1 √
12 高温放置试验 4.7 5.12.2 √
12 低温试验 4.7 5.12.3 √
13 低温放置试验 4.7 5.12.4 √
14 恒定湿热试验 4.7 5.12.5 √
15 振动试验 4.8 5.13.1 √
16 冲击试验 4.8 5.13.2 √
17 外壳防护等级 4.9 5.14 √
18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4.10 5.15 √
19 静电放电抗扰度 4.11 5.16 √
20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4.12 5.17 √
6.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由制造商按表4选择,至少选择1、2、3、4、5、6、7、8、9、10项进行。
7 安装
7.1 新车
对于新出厂的汽车,记录仪的安装由汽车制造商自行负责设计、安装、调试。
7.2 在用汽车
对于在用汽车,由记录仪制造商与用户共同设计、决定记录仪的安装位置和方式。
安装不应影响汽车的结构强度、电气安全性能和记录仪使用、维修、校准的方便性。
8 标志、标签和包装
8.1 标志、标签
产品的外包装应体现如下内容:
1)产品中文名称、规格型号、种类、标称电源电压、结构尺寸;
2)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产品商标、制造日期、制造地;
3)产品所执行的、符合的标准号及标准名称。
8.2 产品合格证
每台出厂的记录仪必须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检验合格证应有如下内容:
1) 产品名称、型号、种类;
2) 制造商名称;
3) 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
4) 出厂检验结论、检验日期;
5) 检验员标识。
8.3 包装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运输的要求。
单个包装箱内应有使用说明书、保修卡、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标志及附件清单。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通信协议
A.1 概述
本协议规定了记录仪与通讯机(计算机或数据采集仪)间的通讯要求,并规定了记录仪的基本数据、参数格式。
A.2 通信传输约定
1)通讯机(计算机或数据采集仪)与记录仪间的数据交换按帧传输,其通信方式为异步串行方式,
含有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奇校验。本协议中的数据分别采用十六进制编码、8421BCD码及ASCⅡ字符码。
2)采用RS232接口数据传输速率为9600bps。
3)校验的作用范围应包括校验字节之前的所有字节,其值为这些字节间的异或结果。
4)数据块是本数据帧所附带的与命令字相关的参数或数据,当为0时即本帧无数据块或参数,这种情况出现在数据上载“命令帧”及数据下传“应答帧”中。
5)数据块长度是指本数据帧所附带的与命令字相关的参数或数据的长度,以字节数表示,其有效长度为0-64k,当为0时即本帧无数据块或参数,这种情况出现在数据上载“命令帧”及数据下传“应答帧”中。
A.2.1 通讯机发送给记录仪的数据格式
通讯机发送给记录仪的每帧数据格式见表A.1,其中包括:
a.起始字头(2字节,#AAH,#75H);
b.命令字(1字节);
c.数据块长度(2字节);
d.保留(备用)字(1字节);
e.数据块(若干字节);
f.校验字节(1字节)。
表A.1 通讯机发送给记录仪的每帧数据格式
起始字头(#AAH)
起始字头(#75H)
命令字
数据块长度
数据块长度
保留(备用)字
数据块
……
校验字节
A.2.2 记录仪回送给通讯机的数据格式
记录仪回送给通讯机的每帧数据格式见表A.2,其中包括:
a.起始字头(2字节,#55H,#7AH);
b.命令字(1字节);
c.数据块长度(2字节);
d.保留(备用)字(1字节);
e.数据块(若干字节);
f.校验字节(1字节)。
表A.2 记录仪回送给通讯机的每帧数据格式
起始字头(#55H)
起始字头(#7AH)
命令字
数据块长度
数据块长度
保留(备用)字
数据块
……
校验字节

A.2.3 数据传输约定
每个通讯过程均由通讯机(计算机或数据采集仪)发起,记录仪则根据通讯机所发的命令字给予应答,通讯机发出一个“命令帧”对应记录仪返回的一个“应答帧”。
通讯机的命令格式采用以上规定的通讯机发送给记录仪的每帧数据格式,记录仪的应答格式采用以上规定的记录仪发送给通讯机的每帧数据格式。
“命令帧”有两类:第一类为上载数据;第二类为下传数据或参数。
其对应的“命令帧”和“应答帧”的格式分别如下:
1)上载数据命令对应的“命令帧”格式见表A.1。
2)上载数据命令对应的“应答帧”格式,接收正确时“应答帧”格式见表A.2;接收出错时“应答帧”格式见表A.3。
表A.3 上载数据接收出错时“应答帧”格式
起始字头
起始字头
出错标志字(#FAH)
保留(备用)字
校验字节

3)下传数据(或参数)命令对应的“命令帧”格式见表A.1。
4)下传数据(或参数)命令对应的“应答帧”格式,接收正确时“应答帧”格式见表A.2;接收出错时“应答帧”格式见表A.4。
表A.4 下传数据接收出错时“应答帧”格式
起始字头
起始字头
出错标志字(#FBH)
保留(备用)字
校验字节

A.3 数据格式
A.3.1 记录仪向通讯机上载的数据格式
记录仪向通讯机(计算机或数据采集仪)上载的数据格式主要有下列格式:
a.上载事故疑点速度数据块格式(采集停车时刻之前20s的速度数据,每0.2s间隔采集一组数据,
按日期、时间顺序共采集10次停车时的数据)见表A.5。

表A.5 上载事故疑点速度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内容 备 注
1 00~99 BCD码 停车时刻—年 默认年为2000至2099。
2 01~12 停车时刻—月
3 01~31 停车时刻—日
4 00~23 停车时刻—时
5 00~59 停车时刻—分
6 00~59 停车时刻—秒
7 00~FFH 速度 速度范围0~255km/h。
8 00~FFH 开关量信号
… … 速度、开关量信号数据块
其中状态信号的格式如下: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其中:D7-D0:1表示有信号,0表示无信号。
D7---制动信号;
D6~D0---备用。

b.上载实时时间数据块格式见表A.6。
表A.6 上载实时时间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BCD码) 数据内容 备 注
1 00~99 记录仪的日期—年 默认年同上。
2 01~12 记录仪的日期—月
3 01~31 记录仪的日期—日
4 00~23 记录仪的时间—时
5 00~59 记录仪的时间—分
6 00~59 记录仪的时间—秒

c.上载车辆特征系数数据块格式见表A.7。
表A.7 上载车辆特征系数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内容 备 注
1 00~FFH 车辆特征系数值高8位 备用时置为00。
2 00~FFH 车辆特征系数值中8位 一般用中、低2字节表示车辆特征系数,若不足则启用高字节。
3 00~FFH 车辆特征系数值低8位

d.上载记录仪的车辆VIN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数据块格式见表A.8。
—— 车辆VIN号使用的字符应符合GB/T16736-1997中5.5的规定,其构成如下:
车辆VIN 号由17位代码构成,仅能采用下列阿拉伯数字和大写的罗马字母:
1 2 3 4 5 6 7 8 9 0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S T U V W X Y Z (字母I、O、Q不能使用)
—— 车牌号码使用的字符集应符合GA 36标准的规定;
—— 车牌分类应符合GA 36标准的规定。
表A.8 上载记录仪的车辆VIN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内容 备 注
1~17
字节 符合上述要求的
ASCⅡ码字符 车辆VIN号 共17位
18~29
字节 符合上述要求的汉字和ASCⅡ码字符。共使用9字节表示车牌号,其中一个汉字用2个字节表示,其余字符用ASCⅡ码字符表示,多余3个字节作为车牌号备用字。 车牌号码
30~41
字节 GA36标准规定的分类。共使用前8字节表示车牌分类,后4个字节为备用字。 车牌分类 每个汉字用2字节表示。
e.上载最近360h内的车辆累计行驶里程数据的数据块格式见表A.9。
表A.9 上载最近360h内的车辆累计行驶里程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BCD码) 数据内容 备 注
1~3
字节 0~999999 累计行驶里程值(表示单位为0.1公里)
4 00~99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年 默认年同上。
5 01~12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月
6 01~31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日
7 00~23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时
8 00~59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分

f.上载最近2个日历天内的车辆累计行驶里程数据的数据块格式见表A.10。
表A.10 上载最近2个日历天内的车辆累计行驶里程数据的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BCD码) 数据内容 备 注
1~3
字节 0~999999 累计行驶里程值(表示单位为0.1公里)
4 00~99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年 默认年同上。
5 01~12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月
6 01~31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日
7 00~23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时
8 00~59 数据读出时刻时间—分

g.上载驾驶员代码、机动车驾驶证号码数据块格式见表A.11。
表A.11 上载驾驶员代码、机动车驾驶证号码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内容 备 注
1~3
字节 00~FFH 驾驶员代码(高) 驾驶员代码由使用者自定义。
00~FFH 驾驶员代码(中)
00~FFH 驾驶员代码(低)
4~21
字节 ASCⅡ码字符 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共18位

h.上载最近2个日历天内同一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超过3小时的所有数据记录格式见表A.12。
表A.12 上载2个日历天内同一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超过3小时的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表示内容 备 注
1~18字节 ASCⅡ码字符 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共18位
19 00~99 超时开始时间—年 19~28字节为一次超时记录数据。
20 01~12 超时开始时间—月
21 01~31 超时开始时间—日
22 00~23 超时开始时间—时
23 00~59 超时开始时间—分
24 00~99 超时结束时间—年
25 00~12 超时结束时间—月
26 00~31 超时结束时间—日
27 00~23 超时结束时间—时
28 00~59 超时结束时间—分
… … 超时记录数据块(如有多条超时记录,数据记录按超时先后排列。)

i.上载最近360h所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数据块格式见表A.13。
表A.13 上载最近360h所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表示内容 备 注
1 00~99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年 默认年同上。
2 01~12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月
3 01~31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日
4 00~23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时
5 00~59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分
6 00~0FFH 行驶速度数据块
… … ……

j.上载最近2个日历天所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数据块格式见表A.14。
表A.14 上载最近2个日历天所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数据块格式
序号 数据范围 数据表示内容 备 注
1 00~99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年 默认年同上。
2 01~12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月
3 01~31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日
4 00~23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时
5 00~59 速度数据记录对应的实时起始时间—分
6 00~0FFH 行驶速度数据块
… … ……

A.3.2 通讯机向记录仪下传的数据块格式
通讯机向记录仪下传的数据块有下列格式:
a. 下传实时时间数据(供校准记录仪时间)的数据块格式同A.3.1中的b。
b. 下传车辆特征系数(供设置记录仪中的车辆特征系数)数据格式同A.3.1中的c。
c. 下传车辆VIN号、车牌号、车牌分类(供设置记录仪中的车辆VIN号、车牌号、车牌分类)的数据块格式同A.3.1中的d。
d. 下传给记录仪的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供设置记录仪中的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数据块格式同A.3.1中的g。
A.4 命令字列表
1)上载数据基本命令字列表见表A.15。
表A.15 上载命令字列表
命令字 功 能 记录仪回送信息
01H 采集驾驶员代码及对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设定的驾驶员代码及其对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02H 采集记录仪的实时时钟 记录仪的的实时时钟
03H 采集最近360h内的累计行驶里程数据 360h内的累计行驶里程数据
04H 采集记录仪中的车辆特征系数 设定的车辆特征系数
05H 采集最近360h内的行驶速度数据 360h内的行驶速度数据
06H 采集车辆VIN号、车牌号码、车牌分类 存储的车辆VIN号、车牌号码、分类
07H 采集记录仪中事故疑点数据 停车前20秒的速度数据,共10次。
08H 采集最近2个日历天内的累计行驶里程 最近2个日历天的累计行驶里程数据
09H 采集最近2个日历天内的行驶速度数据 最近2个日历天内的行驶速度数据
11H 采集最近2个日历天内的同一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超过3小时的所有记录数据 最近2个日历天内驾驶超时数据
2)下传数据或参数基本命令见表A.16。
表A.16 下传命令字列表
命令字 功 能 计算机或数据采集仪发送的信息
81H 设置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 驾驶员代码、驾驶证号码
82H 设置记录仪中的车辆VIN号、车牌号码、分类 车辆VIN号、车牌号、分类
C2H 设置记录仪时钟 北京时间时钟
C3H 设置车辆特征系数 车辆特征系数

3)打印控制指令:
打印控制指令采用通用ESC/P打印控制命令和FS汉字打印控制命令。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事故疑点数据曲线

参考文献
[1]JJG517—1998《出租汽车计价器》
[2]CJ5024—1997《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3]GA2—1999《车辆防盗报警系统 小客车》
[4]JIS D5607 1993《汽车用行驶记录仪》
[5]日本《道路运输车辆法》装置型式指定规则指定装置《数字式行驶记录仪的型式规定标准》
[6](EEC)No 3820/85 of 20 December 1985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certain social legislating
to road transport
[7](EEC)No 3821/85 of 20 December 1985 on recording equipment in road transport
[8](EC)No 2135/98 of 24 September 1998 amending Regulation (EEC)No 3821/85 on recording equipment in road transport and Directive 88/599/EEC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gulation (EEC)No 3820/85 and (EEC)No 3821/85
[9](EC)No 1360/2002 of 13 June 2002 adapting for seventh time technical progress council Regulation (EEC)No 3821/85 on recording equipment in road transport

楼主:
汽车行驶记录仪标准今起实施 车载黑匣子有标准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9月1日 11:07 解放日报

  本报讯(郭骥)国家《汽车行驶记录仪标准》今起实施,这意味着今后汽车可以和飞机一样,装上一个“黑匣子”,能遏制驾驶员疲劳驾驶、超速等违章,控制驾驶员违规操作和不良驾驶习惯,也为事故分析鉴定提供原始数据。

  这种记录仪能够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里程以及其他状态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并通过接口实现数据输出。本市首批通过公安部认证的行车记录仪,已在上海本安仪表系统有
限公司诞生。

楼主(2009-03-03):
专业汽车检测设备 CAN总线开发 www.triv.cn 广州智维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