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

楼主(2008-07-26):
各位好: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

  1 知道电机额定输出功率0.05kw,额定转速3000r/min,能知道正常工作可以带动多重的负载吗?工作时电机转速不是额定转速,比额定转速小,是不是负载的计算不用额定转速用实际转速?

  2 电机说明书中提到惯量比,即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有什么用啊?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您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帖子里都有答案的。

根据功率、转速,可以知道扭矩,至于负载的重量,要看您的负载颤动形式以及运动要求。伺服在额定转速以下,原则上是恒扭矩输出,也就是说,可提供的最大扭矩,不会随着转速下降而提升。

楼主:
最大扭拒是根据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计算出的数值吗?谢谢

网友A:
这样算出来的,应该是额定扭矩,伺服可以提供高于此值几倍的瞬时峰值扭矩。至于“瞬时”是多长,究竟高几倍,看具体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