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威纶MT506MV与台达DVP485通信

楼主(2008-07-26):
求助各位老师:

威纶MT506MV与台达DVP-20EX的485通信

如何接线,系统参数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A:
手册应该有介绍吧?

楼主:
新手册上没有介绍。

网友B:
delta的rs485不就是两颗线吗?通讯参数默认是9600,7,e,1,站号默认是1

触摸屏那头你按照威纶的说明书来就行了

网友C(2010-08-04):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问题。DELTADVP60ES2与威纶MT6070IH按照要求连线485口 (触摸屏的9/6/5针分别接PLC485口的D+、D-和SG。就是不能够通讯。请支个招。谢谢。

网友D:
delta的rs485不就是两颗线吗?通讯参数默认是9600,7,e,1,站号默认是1,触摸屏里要选485-2W就可以了。

网友E(2011-07-11):
请问你们是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