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PLC

楼主(2008-07-26):
拆机拆了个松下的PLC,配置如下:

FP2-BP05+FP2-PSA2+FP2-C1D+FP2-PP4+FP2-Y16R

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用,请大家指教。

网友A:
FP2-BP05   基槽

FP2-PSA2   电源

FP2-C1D    CPU

FP2-PP4     脉冲输出模块

FP2-Y16R   继电器输出模块

网友B:
都说清楚了!!!!!!

网友C:
呵呵;这种FP2系列用的并不是很多;

网友D:
松下的大型PLC,,,,....

网友E(2008-12-21):
松下的中型机   FP2

网友F:
呵呵,这个配置如果再加上32个输入点和32个输出点,就是我有许多机型上用的了.

网友C:
呵呵;FP2系列的,有个定位4轴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