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求助???

楼主(2008-07-26):
西门子直流装置进线380V电压

为什么报低电压故障,现在值才200多?呢

请教高手???

网友A:
    电源驱动板有故障

网友B:
扁平插头有问题,电源板跟主板之间的连接,看一下

网友C:
请问你的变频器是单向的   还是三相的 要是三相的直流侧输入380V那肯定报低电压故障啊!!

楼主:
西门子直流装置进线380V电压,可是显示交流才200多呢,就低电压故障了哦

请问哪里西门子维修的 大概价格多少呢??看是不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D:
功率多少大的? sh9

网友E(2008-10-06):
报的是直流电压低,应该是整流部分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