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高手请进

楼主(2008-07-26):
请问各位老师:一个按钮能实现PLC里的上下沿触发电路吗?就是我用一个按钮按一下输出一次,放开后又同样输出一次,等于无论是按下还是放开,负载都动作一次,电路中可以使用其它的如中继或者是时间继电器,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就行.谢谢!

网友A:
你所谓的输出一次是只需要一个脉冲吗?

网友B:
用自制按钮,取合适的铁片,中间钻一小孔,用弹簧复位,穿过槽形光偶,一按一放就会产生二次信号,经放大带动继电器.

网友C:
一个普通按钮两个继电器或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实现

楼主:
输出一次产生一个脉冲,2楼的师傅主意不错,只是我不会做,后来我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做出来一个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只是快速按动开关时有时会出现动作混乱现象,可能和触点的开闭时间有关系吧,不知道3楼的师傅所说的电路会出现这种现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