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A10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08-07-26):
安川伺服A10报警怎么解决,排除外部因素单就驱动器本身来说

网友A:
过流了吧

空载不会也这样吧?

网友B(2009-05-05):
过电流

有可能是你线没有接好  还有散热片过热  还有就是UVW短路

网友C(2009-07-04):
外部线路没有问题的,检查下驱动器内部电路

网友D:
专业维修安川伺服13556213286

网友E(2009-09-11):
A10就找厂家修好了

网友F:
过电流

警报发生状况:在接通主电路时或电机运行中发生

原因:(1)、电机电缆相间短路(2)、地线与相线短路(3)、再生电阻配线错误(4)、制动器控制线断路 解决方法:(1)、检查配线,正确连接(2)、减小负载,或换较大容量的伺服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