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电缆

楼主(2008-07-26):
初学者第一次使用DP通讯,想知道DP电缆两端的接线是怎么连接的,DP的连接器上的ON和OFF是什么意思,是终端电阻的意思吗,我很想要西门子通讯指南的那本书,谁有呀

网友A:
绿接绿,红接红,屏蔽也要接好,ON和OFF就是是否接终端电阻的意思,如果是终端就要打到ON,如果后边还有分站那就要必须打到OFF,否则后边的站就全连不上了。

楼主:
那是什么意思啊 绿接绿 红接红 就那么几根线吗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那电缆和连接器是用什么连接的呀 是用螺丝固定的吗 还是焊接呀

网友B:
西門子DP通信協議基于RS485物理結構上,因此僅需要2條線,電纜與連接器有2種方式連接:使用螺絲固定以及使用快接接頭,無需焊線。

以上~~

楼主:
DP电缆只要接两根线吗 那其他的线要不要接呀 有没有用啊

网友C(2009-04-16):
DP电缆只有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