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用OMRON的CS1D-65P CPU,现在PID调节有些问题

楼主(2008-07-26):
系统需要调节水温,每小时升高3度,每秒升高3/3600度。可CX-Programmer的PID调节指令PIDAT中设定值只能存放一个字长的数据,即:INT,UINT,WORD类型数据,满足不了系统的需要

打800问过技术支持,他们给的解决方案也不一致。一种是可以存放带两位小数的数据,一种是扩大设定值SV和过程值PV的倍数

后一种或许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可是会带来误差,这次系统对PID要求很高

望各位大虾各抒己见,给晚生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谢过!

网友A(2011-04-10):
能否说的更具体点啊?你现在用的PID出现什么问题啊,是超调,还是滞后,还是震荡啊?还有调节水温的方式,是调节加水阀吗?调节几个?必要的话,可以使用双PID控制回来来控制。

网友B(2012-03-24):
麻烦联系160312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