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喷码机粘度计故障,墨水黏度故障是怎么一回事儿?该咋办?

楼主(2008-07-26):
小字符喷码机对墨水的黏度有着较高的要求。黏度就是墨水的粘稠度,并非是浓度。但是黏度又和浓度和温度有关系,浓度越大黏度越高,温度越高黏度越高。所以喷码机在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墨水黏度设定值。如果当前的黏度比当前的设定之相差太大,喷码机可能打印不好,并且报出墨水黏度故障(不同品牌的喷码机可能所报故障不同,但意思大概相同,本文中所用故障名称为多米诺A系列小字符喷码机)。

喷码机墨水黏度故障的解决方法:如果太稀,可将墨水倒出,放在通风处或者用风扇吹,是墨水中的稀释液挥发。如果太浓,可以手动添加溶剂。黏度正常后,需要观察黏度是否又发生变化,如果墨水黏度变化很多。可能是喷码机稀释剂添加回路有问题,应该做进一步的检查。

喷码机粘度计故障可能的原因有:
黏度测量回路堵塞或者流量不够;喷码机粘度计电路部分接触不良或者有损坏。

喷码机粘度计故障维修方法:
可以先通过观察电路部分的指示灯,测量电压等方法,确定电路部分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检查喷码机墨水粘度测量的墨路部分。可以把粘度计一端拆下,接上烧杯,观察流量。这样可以方便确定是哪段管路的问题。然后从简单到复杂的去检查。如果遇到困难应该随时给喷码机供应商打电话询问。如果感觉自己无法维修,应打电话给供应商,并反映故障现象和自己所做的检查工作。

网友A(2011-12-20):
实际值不显示,但可以正常打印。只是黄色灯报警(粘度计故障)。清洗过粘度计,后还不行。这是为什么。是不是电路部分接触不好,。或者???、

网友B(2013-02-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我的是红色指示灯亮,报警粘度低,只好把盖解开来挥发,但是挥发一天了,还是同样报警。。。。幸运的是能正常喷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