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如何配置?

楼主(2008-07-26):
有个客户要求我给以配置一个直接驱动的电路,要求是

采用一个40A的断路器和一只40A的接触器,一个40A的热继电器,对一个15KW风机电机供电,并直接驱动

结果出现了,断路器经常跳闸,热继电器发热,请哪位高手给予指点解决,谢谢

网友A:
断路器,接触器再配大点了,60A

热继电器40A足够了.

再看看有没有其它问题了.

楼主:
谢谢,指教

就是客户不同意改变这样的配置,目前的,主要是热电器会发热,

网友B:
断路器有两种,一种是用于保护电机,它具有延时保护特性,能避开电机的启动,另一种为普通型,用于一般的类似照明的保护。

断路器不能配置过大,最大保护值应低于电缆电流的许可值。

楼主:
各位高手,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C:
断路器是过热跳闸,再检查一下电线

楼主:
电线是10平方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哪位高手有,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的参数配置表?能否提供?

网友B:
风机保护,比较麻烦,启动电流大,启动时间长。按规定的电流配制热保护,启动时有可能跳闸。

以前我们选用的热继电器是定制的长延时型。

网友D:
断路器应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一点五倍。

楼主:
热继电器是定制的长延时型,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型号吗?

网友B:
我们曾经用过定制的长延时型,是电子的,原理是内部有个电容,工作是,感应电流对此进行充电。电容大一点,时间就长一点,小一点时间就短一点。

其实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如果你的电机是降压启动,可以在启动时不经过热继电器,待电机运行后再接入。

楼主: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B:
启动时不经过热继电器,待电机运行后再接入。看起来是电机在启动时没保护,其实也就是几十秒的时间,问题不大,况且操作人还在机器旁,有什么异常,随时可以关机,

网友E:
用GV2的空开来试下

网友F:
检查一下热继电器电流是否调到了最大

网友G:
想法法降低电机的启动时间,这样可以避免电机启动跳热继,如果运行中跳热继,检查电机是不是过流了,不要老怀疑电气的问题

网友H:
你安装时有没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和电机的负载啊!

网友I:
断路器要配大,热继电器要配合适。

网友J:
方案可行,热继时间调大一些。15 KW 断路器GV2-M32C  热继24~32
断路器GV3-ME40 热继25~40 40

网友K:
要再加大一点,你的电压是多少V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