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泵并列运行,一台使用工频,一台变频运行,到底省不省电

楼主(2008-07-26):
两台泵并列运行,一台使用工频,一台变频运行,到底省不省电
如题

网友A:
是否省电,应该有个参照标准,没参照标准,没办法衡量。

网友B:
看实际吧...

网友B:
yjig:

近来可好?

网友A:
其实一工一变的运行方式,电能损耗最大,因为此时比两泵工频运行效率要低得多,甚至有可能是变频泵空耗电能,一点效率也没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看作为节能。如果一泵(工)运行时,压力不够,而两泵(工)运行又偏大,此时采用一工一变的运行方式是节能的。

网友C:
省电有效果,但不是很大

网友A:
 心冷空虚: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现在不考虑去省电了.而考虑备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工一变的运行方式,电能损耗最大,因为此时比两泵工频运行效率要低得多,甚至有可能是变频泵空耗电能,一点效率也没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看作为节能。如果一泵(工)运行时,压力不够,而两泵(工)运行又偏大,此时采用一工一变的运行方式是节能的。

ni你好能认识一下吗?

网友A:
谢谢!不过本人没QQ号,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本人将尽力而为。

网友E:
有道理啊,如果一泵(工)运行时,压力不够,而两泵(工)运行又偏大,此时采用一工一变的运行方式是节能的,

网友F:
这要看你实际的负荷情况,当一工,一变频运行下,变速泵在低速度下效率极低,由于泵为并联运行,变速泵必须要克服工频泵带来的压力,才能出水(没有止回阀可能还发生到灌状况),一般来说在35Hz以上才能出水,所以说如果负荷是在变速泵35Hz-50Hz的状况下,还是比较节能的。

网友G:
节能效果还是可以的,wo

网友H:
对于螺杆泵在使用这种情况的时候,是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