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摄像
你好!我想请教您在EB500怎么把照片做成工程背景图?

楼主(2008-07-26):
你好!我想请教您在EB500怎么把照片做成工程背景图?

网友A:
一般是BMP格式
别的格式不知是否支持

网友B:
要保存的格式支持了才行;

网友C(2008-10-21):
使用XP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然后把需要的图片打开另存为256色BMP图片保存即可使用,但图片会变色。

网友D(2009-05-23):
实在想不通。。。。。。。。。这么简单的东西对于搞 工控的人有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