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牛巴

楼主(2008-07-26):
同时测温度压力流量的阿牛巴传感器,其现场接线只有两根,然后这两根线接到333转换器,333转换器再分出6根线接到I/O卡。是如何实现同时检测三个信号的?其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用333转换器令牌分时主动访问传感器,然后传递数据到DCS请教,谢谢

网友A:
333转换器 是什么?专用的?

我认为  如果现场就是2根线过来 根本就是现场有集成化的采集,你说的转换器实际是个和现场采集器配合的通讯装置。就像“解码”的概念 而你说的  “令牌分时主动访问传感器' 我认为在现场,

网友B(2008-09-06):
FA阿纽巴,333为PA节点,是吗?

网友C:
阿牛巴其本身在传感器内就作有热电阻(一般为Pt100),其测量流量原理是通过流体流经节流元件后上下游压力差来进行流体流量的测量。所以当我们使用阿牛巴进行流量测量时,必须使用一台微差压变送器来配套使用。至于说如何进行分量测量我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温度压力补偿是在变送器内实现的,所以只要两线制。

网友E:
我还没用过阿牛吧,不过同意楼上的说法,传输的信号应该是流量信号,补偿在内部完成,不知道表头上能否同时显示温度压力?如果说这两根线同时传送的是三个参数,那么我想天下一定是应用了某种协议。

网友F(2009-01-04):
不懂学习了,就是不知道谁讲的对。

网友G(2009-05-18):
333就是用来读取多变量仪表参数的,只要在333内定义好每个通道所对应你需要的流量,温度等,而且流量计和333其中的一个要将地址设为1.

网友H:
 输出是经过温度 压力补偿以后的流量信号。温度 压力应该只有显示 没有远传。

网友I:
我想应该现场的差压变送器要组态, 厂家可以做。PRIMARY VALUE, SECOND VALUE, THIRD VALUE分别对应DIFF. PRESSURE, TEMPERATURE, ABSOLUTE PRESSUE. 然后333 COULD OUTPUT 3 ANGLOG SIGNALS. YOU COULD FOUND ANY DOCUMENT ABOUT 333 IN ROSEMOUNT WEBSITE.

网友J:
阿牛巴其本身在传感器内就作有热电阻(一般为Pt100),其测量流量原理是通过流体流经节流元件后上下游压力差来进行流体流量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