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7-27):
各位:

前些天碰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因此拿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

公司有一台90KW的风机,采用的是串电抗器降压启动,接触器是LS/GMC-300的,延时10秒后,进入△运行,在启动的时候,Y型完全没有问题,电流也很正常,Y起动后,电流在70A左右,可是一转换到△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接触器吸合了一下后,就马上释放了,没有办法△运行.如此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能正常运行,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起动次数多了后,就开起来了,但是现在不行,后来更换了一下接触器的线圈,就能正常运行,把拆下的那个接触器线圈安装到别的地方,接触器又能吸合,一点问题都没有,真是奇怪了!

还请大家多提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压降太大?

网友B:
接触不良吧....

网友C:
接触器的阻值是否变小了?

网友D:
从星形转换到三角压降太大,造成接触器的线圈不能吸合.

网友E:
X
扬洲
积分:67
帖子:34
注册从星形转换到三角压降太大,造成接触器的线圈不能吸合.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控制电路有竞争。

网友G:
没遇到过,以后遇到知道怎么解决了,也不错.

网友H:
这要看你的接触器是否达到电机的要求?接触器有个重要的参数就是接通和分断的电流不一样的?有的可以接通和分断 6的额定电流,建议你换一个大一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I:
是不是压降过大的?还有控制线路空载试试是否正常(主触头不接电源)

网友J:
是不是有段时间没用了,要是的话就是铁芯锈了,打磨干净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K:
是常开自锁锄头接触不良吧

网友L:
自保触点接触不良。不会有其它原因!

网友M:
电路上奇怪的东西多呢,不过小心找找一定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N:
线圈坏了,把正常的线圈电阻量一下,和你所说的坏的比较一下,有否不一样,正常的话阻值相差不大的.

网友O:
接触不良认真去查找一下

网友O:
我请教各位有关补偿功率的问题:我630KVA的变压器已补偿了520KVA的电容还是达不到0.9的功率因数,是什么原因?

网友P:
从星形转换到三角压降太大,造成接触器的线圈不能吸合

网友Q:
串电抗器降压启动和Y/△启动不是一回事,电机也可能不是一种,

网友R:
大家说得对应该是压降太大,可以改二次控制线路的控制电压,用变压器.

网友S:
  Y/△启动电路有好多形式,有些形式(种类)容易发生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在时间继电器由Y切换成三角的瞬间同时把时间继电器的电源断掉,出现切换三角不是绝对可靠的情况,解决的方法有的是换接触器或接触器线圈,有的换时间继电器,最根本的方法是整体更换Y/△启动整体控制电路,找切换可靠的电路进行更换.
对于晶体管时间继电器,在下列形式的Y/△启动电路中工作是否可靠可做简易判别,不是绝对准确,但比较实用,如准确判别,那就分析整个电路:
1. 时间继电器只用一组触点,转成三角运行时时间继电器断电不在工作,该电路切换工作不可靠;
2. 时间继电器用2组触点,转成三角运行时时间继电器断电不工作,该电路可靠;
3. 时间继电器只用一组触点,转成三角运行时时间继电器继续工作,该电路可靠;但是时间继电器寿命比第2种形式短.

楼主:
我那的故障现象是接触器已经吸合了,就是在吸合的时候,就跳开了,真是奇怪了,有的时候多开几次就好了!

楼主:
我们用的不是时间继电器,而是一种综合保护器,把所有的参数设置好了以后,就能用了,参数包括了额定电流,启动时间等等!以前也怀疑过是保护器出现故障,可是换了个新的,问题依旧!

网友T:
起动的时候把风门关小点,起动时电流太大了,估计是保护起了作用

网友U:
9楼讲的有道理呵呵启动时测一下电压

网友V:
是不是自锁点有问题了

网友W:
如果能提供二次电路原理图,可能更有利于故障原因的分析。

网友X:
应该是压降过大,接触器线圈吸合电压为85%-110%,吸合电压低于85%则不能正常吸合,若好一些的产品吸合电压可低至80%

网友Y:
呵呵,大家分析的太深了,I AM SURE 是辅助触点的问题。同意12楼和所有关于辅助触点的同仁,做现场维护的不易用太深的理论误导思路。

网友Z:
引用 网友K:

是常开自锁锄头接触不良吧

网友AA:
耐心的仔细检查,回发先问题的。

网友AB:
自保点有尘土,接触不实

网友AC: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现在电路改了就行了,CAD图我不知道怎么上传,那们兄弟教教我

网友AC:
一只孤雁

你这电箱怎么象是我做的,现在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AD:
要看你的时间继电器的触头接触是不是好的,建议你转换为角还让时间继电器工作

网友AE:
同一种现象,我公司有一控制回路直接启动,电动机90KW(变压器很大),现象:启动时吸合后即断开,经检查回路接线,单独试接触器都是好,最后断定线

圈为节能型,启动时电流的影响,更换别的品牌接触器后,一切正常

网友AF:
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吧.....................

网友AG:
引用 网友F:
控制电路有竞争。

对,应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AH:
是不是有段时间没用了,要是的话就是铁芯锈了,打磨干净就好了

楼主(2008-08-30):
我觉得还是接触器本身质量的问题,由于是比较的的接触器(GMC-300),接触器的线圈是可以接交流,也可以接直流的,我仔细的拆开看了一下,发现在电源进线圈之前还有一块电子线路板,由于是线路板是浇注死了的,没有办法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

初步怀疑是接触器本身的原因!

网友AI:
你说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你这样去试一下,在启动的时候尽量把时间加长几秒,就是说电机还没达到一定的转速转成三角,那电流就比较大了,我那次也是把时间调长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AJ:
星角过程时间短,导致切换电流太,起动柜电压瞬时跌落,角接接触器不能正确吸合。

网友AK:
为安全起见,不接负荷,(拆了电机主线)控制回路启动/停止"N"次,如果正常工作,控制回路无问题.接上负荷后,接触器不能正常自锁工作,是否电源的容量过小,起动运行转换时,电压过低,接触器不能自锁。

网友AL:
引用 网友Y:
呵呵,大家分析的太深了,I AM SURE 是辅助触点的问题。同意12楼和所有关于辅助触点的同仁,做现场维护的不易用太深的理论误导思路。

楼主所用的综合保护器电路中,应该是没有自保触点的,线圈命令直接由保护器给出。

网友AL:
你再把原来的线圈换回去试试。

网友AM:
启动时间过短,至少20秒以上

网友AN:
Y/△启动转换的过程中,你的中间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和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是否良好?这很关键,一般接触器的线圈不能出现问题的,有问题的话,根本就不能吸合。

网友AO:
引用 网友AJ:

星角过程时间短,导致切换电流太,起动柜电压瞬时跌落,角接接触器不能正确吸合。

网友AP:
值得学习,去测下电流大小

网友AQ:
没遇见过

网友AR(2008-12-09):
分析的都在理,电气工作就这样,难说是那个原因造成的,看似简单的小问题也得按照逻辑一步一步的来。学习了。

网友AS:
怕是接触不良,或是控制线路那一块有错误地方,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我想问一下在切换的时候就启动不起来,烧保险吗?

网友AT:
引用 网友AK:
为安全起见,不接负荷,(拆了电机主线)控制回路启动/停止"N"次,如果正常工作,控制回路无问题.接上负荷后,接触器不能正常自锁工作,是否电源的容量过小,起动运行转换时,电压过低,接触器不能自锁。

网友AU:
你是串接降压变压器吧,电抗器没听说有星三角接法.

网友AV: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我感觉直接把交流接触器换掉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W:
在换三角的时候用万能表量一下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

网友AX:
启动时压降太大,造成自保持不成功

网友AY:
你的时间是不是短了一点

网友AZ:
你换的是一样功率的吗???

网友BA:
电压太低的原因比较多.

楼主(2009-02-22):
我们公司有很多这样的设备啊!采用的是一种电机综合保护器,里面设置了启动时间等很多参数,你怀疑是启动时间短导致的,但是保护器里的参数和别的正常设备对照过了,参数设置的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BB:
可能是三角的接触器自保触电不好。

网友BC:
类似问题我也碰到过,一采石厂新购买的星/三角降压启动柜,出现楼主所述同样情况,就近叫了几个电工,没有解决问题。买方要求换柜,我和卖柜的小老板有一面之缘被请去现场看看。现场试启失败,量电压370v,拆掉负载,空载试启几次均正常,接上负载在启动时量电压仅有260v,将切换时间从25秒调至40秒启动数次均正常。原理勿需再细述,楼主说有很多相同的设备设置是一样的,那么供电情况、电压质量呢

网友BD:
接触器线圈触点接触不良,我也遇过类似的故障,接触器本身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0-01-13):
不好意思,现在才告诉你们真正的答案!

不是电压质量的问题,我们公司的主变容量是42000MVA了,不存在电压质量的问题,后来查得是接触器线圈的质量有问题,我们用的接触器的线圈是交直两用的那种,里面有电子线路板,更换线圈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BE:
接触器自保持有可能没有接触好,也就是自锁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不是电压没有达到接触器的合闸线圈所需要的电压值,换句话说,电压值太低了

网友BF:
应该是控制线线路或线圈的问题造成的电压过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