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PS电源的问题请跟帖,我会及时回答的

楼主(2008-07-27):
我是专业搞EPS电源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请在下面跟帖,我会及时回答的

网友A:
EPS目前可以做到的最快切换时间是多少?

楼主:
最快能做到零切换,也就是在线式的EPS。其实绝大多数的负载的切换时间是没有必要做成这么短。

照明型EPS的应急切换时间不大于5秒,高危险区域如医院手术室、歌舞厅、车站候车厅、大型体育场等人群密集场所,EPS应急电源转换时间不大于0.25秒。这是因为一旦发生火情市电停电,EPS应急转换时间如果过长很容易使人在黑暗中产生恐慌心理,从而发生乱窜乱逃的现象,很容易产生群体挤压踏死踏伤的恶性事件,而采用金属卤素灯的场合,切换时间是不能大于5MS的。这是因为这种灯具的启动特性而决定的。

网友A:
敢问:

1)在线EPS等于在线型UPS吗?

1)0.25S的切换时间EPS是否采用普通接触器作切换开关;

2)5MS切换时间的EPS有市场化的产品吗?

 谢谢前面的答复!

楼主:
1)在线EPS和UPS有区别,国内的EPS主要用于消防行业的用电设备或其他供电质量要求不高的用电设备,在线的EPS仅强调能持续供电和切换时间,而UPS一般用于精密仪器负载(如电脑、服务器等IT业负载)要求供电质量较高场合;极度强调逆变切换时间、输出电压、频率稳定性、输出波型的纯正,无各种干扰等。

2)一般是使用互锁接触器或双电源来切换的,对于一般的负载0.25S产生的后果和2S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一味的强调切换时间,要看具体的负载来选择;

3)5MS的EPS有市场化的产品,一般是通过静态旁路开关等设备来切换。

请指正

网友A: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嘛…………

网友A:
再次请教: 一般厂商EPS的谐波含量参数是如何标定的?一般的参考数值是多少?

网友B:
ups照明灯使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果用交流电;那么内部也有逆变电路咯;

原理和ups一样吧!!!请教!

楼主:
对:平和 关于

再次请教: 一般厂商EPS的谐波含量参数是如何标定的?一般的参考数值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很抱歉,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会尽快帮您落实,谢谢

楼主:
对:chenhuayuan 关于

ups照明灯使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果用交流电;那么内部也有逆变电路咯;

原理和ups一样吧!!!请教!

两者均具有市电旁路及逆变电路,其功能区别是:EPS仅具有持续供电功能,一般对逆变切换时间要求不高(特殊场合的应用具有一定要求),可有多路输出且对各路输出及单个蓄电池具有监控检测功能,日常着重旁路供电,市电停电时才转为逆变供电,电能利用率高。而UPS(在线式)仅有一路总输出,一般强调其三大功能:(A)稳压稳频(B)对切换时间要求极高的不间断供电(C)净化市电,日常着重整流/逆变的双变换电路供电,逆变器故障或超载时才转为旁路供电,电能利用率不高(一般为80%-90%)。不过在欧美电网及供电比较完善的国家,为了节能,部分UPS的使用场所已被逆变切换时间极短(小于10毫秒)的EPS取代。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