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的变频器驱动110KW的电机轻载200A电流

楼主(2008-07-27):
新上的设备 160KW的变频器带110KW的电机 昨天试车 轻载竟然达到200A的电流 因为机械原因 不能满载试车 我担心会过流

网友A:
就算过流了又不是变频器的事,你担心什么呢

网友B:
楼主叙述的条件不是很全面,所以并不好判断是否出现你的担心.

如果:

1,你的轻载是在V/F模式控制50Hz运行,那么会出现你的担心.因为这种运行状态已经达到了接近电机的额定功率.

2, 你的轻载是在V/F模式 5Hz运行,那么大可放心,电机和变频器还有很大的功率空间.

如果想正确的判断,一定要有足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