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请教我将直线导轨倒挂安装,那么起负重给这样计算?

楼主(2008-07-27):
我用的是9MM宽和15MM宽两中导轨。需倒挂的角度为-45度之垂直90度之间(此安装角度随机械改变而改变)。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倒挂时负载为额定负载的1/3,再加上安全系数,也就就,1/5~1/6吧!如果安装角度随机械改变而改变,你还要核算扭矩是否合适!

网友A:
可以联系:022-27623849,MSN:xiaomingyi97@hotmail.com,  QQ;979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