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答!!!

楼主(2008-07-27):
小路 6楼 回复时间:2008-7-27 8:58:07

刘志斌:

从你以前发帖的言语来看,

你好象仇视变频器,为什么?

刘志斌 7楼 回复时间:2008-7-27 9:39:50

“好象仇视变频器”

1、楼上的,这是技术问题;

2、变频器是异步电机的调速设备,在异步电机需要PID自动调速控制中,是最优设备;

3、但是,变频器是个损耗比较大的设备,并不是有人宣传的“节电器”,如果大家都把变频器当节电器用,会造成危害的;

4、异步电机还有很多调速方法,如选配皮带轮,最简单、没有新损耗的调速方法,如果用变频器不节能反而造成更大的损耗 !!!

5、在国人大多数文化科学知识不高的情况下,为防止变频器的滥用,来到这里多说了几句话,多讲了一些道理!

网友A:
呵呵;真正懂变频器的不多;

网友B:
不知道刘老实学过机械传动没有,皮带轮的传动效率多高,我记得书上写过,皮带传动的效率不到70%,难道损耗就不高吗

网友C:
皮带传动的效率不是0.7,是0.9-0.95

网友D:
偶就知道用变频器,在设计中选了大量的,但真没搞很懂.

网友E:
如刘老师所说,那现在变频厂家都要关门睡觉拉~~~~~~~~`

他是必走之路,一个过程,有待技术的提升,电力电子的发展,可能现在某些产品不合格不达标承认这个现状

在我们铜加工行业现在变频取代直流传动装置,同样达到张力控制功能,轧机主传动,卷取都用变频

加热炉风机变频运行比没改造之前节能(成本核算每月均有员工抄表)~~~~~~~~~

现场使用后我说变频节能是可以的,但是需负载各方面综合来说,

网友F:
引用:刘志斌

4、异步电机还有很多调速方法,如选配皮带轮,最简单、没有新损耗的调速方法,如果用变频器不节能反而造成更大的损耗 !!!

刘老师:

如果选配皮带轮或机械等都能实现的,一般就不会用变频器了,除非这个老板钱多或被人忽悠了。

还有很多是选配皮带轮或机械等都很难实现的,例如经常需要平滑的加减速,多台电机同步加减速等。

不对之处请指教

楼主:
楼上的发言非常正确!!!

网友G:
关公门前不敢耍刀,默默地关注还有什么高论....

网友H:
我问你什么是变频器

网友H:
真是一个老人 现在调速居然会推荐用皮带轮 。。。。。。。。      无话可说

网友I:
皮带减速,可以做到成倍的提高转矩,如果变频器在低频时也能成倍的提升转矩的话,我也推荐用变频器了`~~~~

楼主:
1、电动机转矩,是电动机本身就有的,不是变频器的作用;

2、用皮带轮使负载在需要的转速下运行,电动机并不会处于低速运行状态,而是处于额定转速下的高效率运行;

3、用变频器调速,如果电机始终处于低速运行,运行效率低,损耗大,对电机也极为不利!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用自己的变频器让别人去说吧!

网友L:
刘志斌,你上面的说法没意义。

例如电机功率11kw,用皮带传动皮带变速比1:3,如你所说电机高效运行、电机输出转矩应为额定转矩,那负载侧转矩就是3倍电机额定转矩;同样工况不经过减速环节,用变频器直接驱动负载,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该选多大?有这么干的吗?

通常皮带传动是不调速的!只是变速!如果用皮带盘调速的话,效率有多高?

网友M:
我也赞同不可滥用变频器,有些场合变频器并不节能,例如正常情况下就是额定功率运行的电机,采用变频器后一点都不会节能!

网友N:
正常情况下就是额定功率运行的电机如果用变频器,说明做设计这个人不是想忽悠老板的钱就是的脑子有病。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正常情况下就是额定功率运行的电机如果用变频器,说明做设计这个人不是想忽悠老板的钱就是的脑子有病。

没错! 所以讨论变频调速节能问题都是在调速的前提下,分析不同工况耗能。而不是去钻牛角尖!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也赞同不可滥用变频器,有些场合变频器并不节能,例如正常情况下就是额定功率运行的电机,采用变频器后一点都不会节能!

同志,,,在额定功率运行的电机是不用变频器,也没人用!

网友P:
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老刘你还不如退回远古洪荒算了。

那样就可以饮毛茹血,连加热用的能量都可以节省下来了。

网友Q: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

网友R:
刘志斌老师,或许你很有才,但什么事都不要走极端,学无止境,谦虚一点

网友S:
可能大家还没明白一点 变频调速器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调速  是满足需要经常调速 和需要精确速度控制的设备  节能只是一部分 如风机 水泵等变转矩设备(在达不到满负荷的状态下才节能)   还有刘老师 奉劝一句 不要顽固不化 误人子弟啊

网友T:
这个刘老师就是在故意和大家反着做,骗点击率,你们都上当了,变频器这些道理谁不懂呀,无聊!!

网友L:
引用 网友T:
这个刘老师就是在故意和大家反着做,骗点击率,你们都上当了,变频器这些道理谁不懂呀,无聊!!

就像一个小学生学会了加减乘除,他要取给高中生讲讲、把他们教会!

网友S:
是啊  我建议以后只要见着无知刘的帖子大家都不要理 现在我是发现了这个刘老师有一点变态 好像你越骂他 他越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