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空开的选择

楼主(2008-07-27):
请问,为什么我用一个16A的空气开关控制一台额定电流是12A的2级电动机要跳闸。选择多大的开关比较合适呢?

网友A:
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测一下

网友B:
说具体一点,选用的是哪个型号的空开,如果是DZ47的话,电机控制应选用D型的

网友C:
选用二十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