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and= d50 k0 什么意思?

楼主(2008-07-27):
今天我看plc指令时看到的,
and= d50 k0
怎么理解哦.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前面还有个条件的,当寄存器d50=k0时结果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前面还有个条件的,当寄存器d50=k0时结果输出
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