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与同步伺服

楼主(2008-07-27):
客位高手,交流伺服与同步伺服有什么不同,要是用做两伺服速度同步控制,90N/M左右的用那种好?谢谢!

网友A:
交流伺服成本比同步伺服应该要低一些,90N/M交流伺服完全可以胜任的.

楼主:
在控制精度方面那个高点?谢谢!

网友B:
所谓同步电机应属于交流电机的范畴,不止楼主区分同步伺服和交流伺服的用意何在?所谓交流不会是特指异步吧?

网友C:
交流伺服有同步交流伺服和异步交流伺服。

异步伺服功率可以做到更大些,就控制性能而言,同步伺服控制性能更好些。

如果速度同步控制要求较高,可以选用同步伺服,如果要求不高,异步伺服也完全可以胜任。我手头上就有电机产品系列非常全的伺服产品,可以和我联系:allen.zhaol@gmail.com

楼主:
异步伺服做速度同步控制,相差多少?

楼主:
以前我是用同步伺服做速度同步,现想改用异步伺服来做的.

网友B:
果然如此!国内大功率异步伺服时光科技,超同步,凯奇数控都做得不错!

楼主:
波恩老师:那用也异步伺服可以很好的控制速度同步哦?

网友B:
异步伺服我只是了解一点皮毛,建议直接咨询推荐的以上3家企业

楼主:
谢谢!有时间看看去!

网友D:
你问的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啊,比什么啊。不是用什么好,是什么对你最合适,要看你的具体要求,大多数的伺服都可以做同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