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排与电器元件连接要不要进行处理

楼主(2008-07-27):
需要加铜铝过渡吗,、、、?

网友A:
假如是空开之类的没什么关系,建议连接处涂些导电膏吧

网友B:
导电膏和铜泥有区别吗

网友C:
需要加铜铝过渡,如果是接空开的也要接铜铝过渡接线鼻

网友D:
铜铝过渡好一些,接触面尽量大与接触面与空气接触尽量避免

楼主:
打麻眼是不是能好些呢,铝排与空气接触的表面是不是要刷层漆啊,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