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简图

楼主(2008-07-27):
时间继电器的简图有多种,但不知怎么区分和应用,请哪位高手给予指教

楼主:
有的是圆弧向内,有的圆弧向外,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圆弧向内延时闭合,圆弧向外延时断开

楼主:
好象不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B:
圆弧向内是断电延时,圆弧向外通电延时.

楼主:
有无权威的说明呢?按照标准的解释又与上面的说法有不同,不知怎么理解?

网友C:
那就看看标准吧.

网友D:
圆弧向内或向外,都无关紧要。可以这样理解,把圆弧看成一个气囊的皮碗,顺着皮碗的方向,即为瞬时,逆着皮碗的方向,即为延时。

网友E: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的区别

网友F:
七楼的狗明白了

THANKS

网友G(2008-12-21):
七楼的说得好,顶顶!!!!!!!!!!!

网友H:
基础知识,看来楼主电气知识要加强啊

网友I:
既然是时间继电器,就有延时功能,第一组:延时断开的动断触点、第二组: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第三组:延时闭合的动断触点、第四组:延时断开的动合触点。(针对七楼的图形)

网友J:
一般常规圆弧向外为常开,向内的为常闭

网友K:
我的方法是.竖向看.左括号,为通电延时,右括号为断电延时.

网友L:
小半圆弯向那边,得电是力就往那边/

网友M:
7楼的哥哥果然厉害,说真的,一般只用到第一第二组,三四用的少也没在意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的是圆弧向内,有的圆弧向外,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O:
7楼的图不错  顶顶顶

网友P:
7楼真的厉害,学习了,谢谢!

网友Q:
     7楼的图不错 顶

网友R:
谢谢7楼,又长知识了 以前真没留意。

网友S:
^_^7楼的图太棒了^_^谢谢

网友T:
七楼的兄弟辛苦了,那幅图太棒了

网友U:
7楼画的是标准的图形。

网友V(2009-02-07):
7楼说的不错哦,很有同感!!!!!!!!!!顶!!!!!!!!!!!!!!!!

网友W:
时间继电器有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

网友X:
我觉得楼上的图好像把ON延时和OFF延时搞反了

网友W:
楼上说的对,真仔细,确实搞反了,已更正,谢谢!

网友W:
GB/T 4728.7-2000

网友Y:
充电了!不错啊

网友L(2010-01-27):
弯勾朝那个方向,就是在通电时在那个方向动作。